[另类] 怎么配置 AN5006-04带USB的光猫 挂载U盘 开启ftp服务器

楼主(2020-11-17):
有会命令的吗
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621
拆机看这里
买的console线到了 接上测试 进不去shell 怎么挂载U盘 开启FTP服务

网友:
就算你挂载了也没有FTP或者samba服务吧?

网友A:
带U口的路由很多啊,多年前的hd255之类的就能满足你要求,折腾这个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U口的路由很多啊,多年前的hd255之类的就能满足你要求,折腾这个干嘛 ...

因为有个光猫 想玩 看有usb口就想做nas

网友:
光猫的系统都是精简的,文件不全,命令不全,服务不全,就算进去了也不一定能共享

网友B:
改个7620刷上华硕那个啥固件自带下载 和网络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个7620刷上华硕那个啥固件自带下载 和网络硬盘

看拆机了吗 这个不是7620的

网友:
还不知道固件有没有阉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