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也来做一个多功能电器维修仪

楼主(2020-11-17):
看到网上买电器维修仪,本人也一直用灯泡检查法检查电器故障。现在把每一个的单元测试集成在一起组成一个多功能盒子,既实用又便携的机器。哈哈(ω)hiahiahia

网友A:
不错不错!看得我都想把我的这个维修插座卖了做个跟你这一样的了,还有请问插座旁边夹线的那个东西在哪里买的?马宝搜什么关键字能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看得我都想把我的这个维修插座卖了做个跟你这一样的了,还有请问插座旁边夹线的那个东西在哪里买 ...

插座旁边夹线的那个东西 看上去很方便

网友:
再装个漏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看得我都想把我的这个维修插座卖了做个跟你这一样的了,还有请问插座旁边夹线的那个东西在哪里买 ...

音箱接线夹

网友B:
这个表头不错,总在想用什么能代替这个大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头不错,总在想用什么能代替这个大灯泡

G9卤素灯泡60W的

网友B:
100W的灯泡有,(G9卤素灯泡)谢谢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W的灯泡有,(G9卤素灯泡)谢谢告知

我擦,一直以为最大就是60W的,两个并联用

网友:
这表头容易坏  12V稳压管 容易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看得我都想把我的这个维修插座卖了做个跟你这一样的了,还有请问插座旁边夹线的那个东西在哪里买 ...

音响线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头不错,总在想用什么能代替这个大灯泡

用太阳灯管代替,细长的那种,碘钨灯

楼主:
当时制作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想到什么手头有什么就安装什么没有考虑那么多。留了点小小的遗憾  两个灯座摆放的太靠近了一点,两个灯泡不能一起安装上只能选着其一。应该放在两边把电力监测显示放在中间,这样在维修声光控板的时候两个灯泡都能派上用场了,不用另接灯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头不错,总在想用什么能代替这个大灯泡

卤素灯啊,很小的

网友:
光驱激光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