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wx550曲线锯咋样?

楼主(2020-11-17):
一直想买大有5831,奈何太贵了,最近看到威克士wx550感觉也可以,弄个转接座应该不错,有用过的坛友没

网友:
转接什么?电池?

网友:
小强曲线锯200多300块

网友:
我觉得这两个都太小,不是干活的机器

网友A:
你之前用过手持往复类锯没?用过还好,想换个锂电起码对这类工具的使用体验有个底,没用过的话不是很建议你买曲线锯往复锯,这种东西手持实在有点累人也没啥效率可言,图安全不想用圆锯的话,威克士那儿有个用曲线锯条的台锯

网友:
建议买插电的曲线锯。锯子很消耗能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用过手持往复类锯没?用过还好,想换个锂电起码对这类工具的使用体验有个底,没用过的话不是很建议你 ...

往复锯都是效率不高的,毕竟锯条只有一个方向在工作,回锯条的时候没有做功,和带锯没法比,工业上以前用焊接锯条的方式来达到和曲线锯一样的功能,但是效率要高很多,我手上有一套里奇的换头工具,曲线锯还算能凑合用,马刀锯效率是真的低,用惯角磨机,完全接受不了,除非一些特殊场合,比如固定在角落的大直径pvc管,这样才体现出比角磨机的优势,长锯条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往复锯都是效率不高的,毕竟锯条只有一个方向在工作,回锯条的时候没有做功,和带锯没法比,工业上以前用 ...

角磨机转速高,
按100砂轮的话,
线速度有26-30米每秒,
马刀锯每次冲程3.2厘米,
线速度只有1.6米每秒
要是一般的往复锯冲程2厘米,
线速度连1米每秒也没有,
只有纯粹靠刀具的锋利和力度了,

网友:
建议买插电的,电池款虽然灵便,续航和功率输出不是插电款可以比拟的

网友:
威克士也不错,电池还便宜通用。如果不是有了大有平台,不建议选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