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主板故障

楼主(2020-11-17):
华硕M4A785M ,主板4针辅助供电用了延长线,结果延长线质量不佳,开机进系统不久延长线就烧糊了,然后蓝屏,闻到糊味关机查看,才知道供电线糊了
换线再开机进不去系统,表现为进系统失败,各种安全模式都进不去
现在系统post时主板bios画面不显示,有时在bios设置时死机
取电池放电,载入默认设置,再重装系统时进PE系统时也死机卡画面
手摸cpu供电电感及mos都不热,但bios区域热感明显

求问这个考虑哪里问题,怎么修

网友:
内存插一条换插口试试

网友:
查一下各相供电是不是正常,然后考虑桥,节哀,可以换了

网友:
电源故障引起的主板短路

网友:
建议楼主把硬件最小化后CPU主板内存排除法确定具体的故障部件。、
话说主板的CPU辅助供电接口电流还是比较大的,我之前也是为了走背线用了一根电脑城买的延长线,结果线的接口都烧焦了,幸好提前闻到味道后检查发现了,那个延长线就是铁丝做的,奸商害人啊!

网友:
既然BIOS区域有热感就一个个摸吧,那个发烫换哪个试试,肯定是哪里有短路了,别烧U就不错了

楼主:
手摸处理器供电部分不热,是不是说明处理器供电有问题啊,不能带负载,一到高负载处理器风扇一要起转速就死机

网友:
应该检查一下cpu供电

楼主:
最近测试结果是关机过一会可以进系统,但是几分钟就重启
在BIOS里死机,或者点不亮
在BIOS界面卡屏死机,也有趁好的时候重刷过BIOS,结果不行
我考虑是不是BIOS芯片烧坏了导致的,用新的BIOS芯片能行吗

网友A(2020-12-20):
你说的4针辅助供电应该是CPU供电,系统能引导且能进说明bios可读损坏概率低,更换无果的话考虑cpu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4针辅助供电应该是CPU供电,系统能引导且能进说明bios可读损坏概率低,更换无果的话考虑cpu损坏。 ...

CPU换主板测试没问题,在BIOS里死机或者进系统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