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修理吉他音箱Mr.7,又改了回去,另外胶水贴皮

楼主(2020-11-17):
之前淘了一个吉他音箱,
脱皮了,
自己还改了下,输入,

结果发现越改越差,

这次买来了鱼珠胶水,脱的皮重新粘下,

买的专用胶水,试了别的胶水粘不了

之前改的将音频输入口改到 吉他输入口这里来了,这样就可以调音量,
但结果是 底噪太大了,完全不能忍受。

脱皮了,这牌子淘宝还有卖的,
不建议购买,
外观看起来挺漂亮,相片更漂亮,

但用料,做工,实际效果 真不如上次淘的那个吉他音箱,
虽然那个也不怎么样,低端货,但比这个强好多。

弄的满手的胶水,粘好了。

电路板改回去。
其实电路设计都是 成熟的,就是看用料,做工了。

这之前音频输入改到这里来,底噪变的不能忍受了。

改回去了,不过这是直接接 TDA2030的反馈端,效果不怎么样

截断掉线连起来

电源线 改下,

喇叭接口改下,成插针口的,几次 拆机下来线头快断了。

好了装回去了。

2个小三角的贴皮也粘好了

粘的还不错。

胶水质量可以。

网友:
外观看上去不错,内部确实一般化。要求高的话升级应该不太复杂吧,主要就是个音频功放板嘛。
楼主是吉他爱好者?不考虑开个专帖带坛友们玩一把?

网友:
这个牌子的吉他音箱第一次见,不是名牌吧,手里的JOHNSON杂牌音箱也吃灰许久了,底噪大,电位器都不行了,懒得打理了

网友:
还玩电吉他的,分享拿手的

网友:
鱼珠胶水 是生物原料胶水 吧

网友:
信号线要用屏蔽线,且避免地出现环路,两点地本来相通屏蔽网就不要在线的出端再次接地,即使不通的也只能接通其中一根(其余屏蔽只接入端)。实际使用中良好的接地、布线远比那些所谓的补品原件重要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