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瓶车壳子摔烂了想做个工具修修

楼主(2020-11-17):
网上一看

楼主:
变压器发热严重 应该是电流不够 看来要拆变压器次级重绕

网友:
打孔+扎带 比较省事 就是不美观

网友:
一只5V40A电源值得拥有。

网友A:
烙铁 加不锈钢防蚊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烙铁 加不锈钢防蚊网

估计用热风枪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用热风枪更好

烙铁好,刚修了自己摩托车尾箱。。。很牢固

网友:
变压器要拆开重绕低压大电流

网友:
直接用烙铁,也不错。

网友:
那两个插钢丝的铜头是什么东东

网友:
重新在上面绕几圈,电压低点就行,线粗点。

网友C:
我前久修了家里电动车撞坏的外壳,有5处断裂,外壳材料都是ABS塑料。用焊台上刀头,找了盒订书针,用烙铁把订书针平压在背面断裂处,注意不能压透漆面  难看,尽量多压些针做连接,用淘宝上买的ABS塑料焊条在背面把压进去的订书针热封住,搞好后正面只看得到条缝,强度很好。电动车外壳比较薄,用订书针压接更合适点。可以网上找点外壳修复视频看看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久修了家里电动车撞坏的外壳,有5处断裂,外壳材料都是ABS塑料。用焊台上刀头,找了盒订书针,用烙铁把 ...

所以用不锈钢防蚊网不会压过头

网友:
你这变压器太小了 用不了几分钟就发热严重    不嫌丑可以打孔两面加铁皮缝起来  对就是铁丝缝起来 螺丝也行
要禁的搞就订做不锈钢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