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E8820S利用TTL备份原厂分区+刷BREED+修改EEPROM+自用适配padavan固件分享

楼主(2020-11-17):
自己折腾8820S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最初只是备份下原厂分区和刷个BREED,然后刷各种别人做的固件。到后来强迫症发作,受不了各种不适配导致的小毛病和弱鸡的信号自己学着编译和适配固件。
现在自己已经爽爽的用了一段时间了。今天晚上不想做事情,就把教程写出来造福大家吧。

具体写教程前先说一句:想买这个路由器的赶紧下手。手慢就该涨价了。这个路由器的配置是7621(CPU)+7612(5Gwifi)+7603(2.4Gwifi)+256M(DDR3内存)+128M(nandflash),5个千兆有线网口,1个USB2.0接口,配置还算不错。楼主收了2个,第一个咸鱼50包邮不含电源,第二个假货宝40块+5块邮费。截止目前发帖时为止,淘宝价格是50+5块邮费。

拆机贴请移步我的另一个帖子:拆咸鱼50包邮收的中兴8820s路由器,附刷机方法和信号巨好的EEPROM

下面进入正式内容,为方便大家阅读,分段如下:
一楼:             备份原厂分区教程和刷breed教程
沙发(二楼):修改原厂EEPROM教程
板凳(三楼):适配的padavan固件、eeprom、breed分享和信号测试

本楼层为备份原厂分区教程和刷breed教程
1、连接TTL
备份原厂分区和刷breed都需要用到ttl,所以第一步是焊接TTL,可以焊排针,也可以直接焊3根杜邦线。
抱歉这步没图片,之前没拍,现在不想为了拍个照去再拆一次。其实这步很简单,ttl位子很明显的,很容易找到,总共就4根线。
首先找到gnd线,就是负极,万用表一量就能找到。然后就是中间的2个点。总共3个点就都找到了,GND+RXD+TXD
最后剩下的那个不接线。

2、TTL模块和putty
连接好ttl的3根线,GND对GND,另外两根别管他那根是R那根是T,随便连就是了。

连好线之后USB转TTL模块插到电脑上,找到对应的com口。打开putty,选择Serial,选择对应的COM口,波特率115200。
路由器插电/开电源,看看putty上有没有跑码。如果没有,交换一下TXD和RXD的两根线应该就会跑码了。

如果交换了RXD和TXD还是不跑码,那么就需要先断开GND线,在路由器上电/开电源之后再连接GND线了。当然,连好GND,路由器上电/开电源之后再马上插入TTL模块,再打开putty也是可以的,就看你手速了。
连接好ttl,确认能跑码之后路由器断电,进入下一步。

3、备份原厂分区
准备一个U盘,楼主试过8G的东芝优盘可以用,其他的不确定,推荐正规U盘,山寨盘或者容量过大的U盘可能出现问题。另外貌似有人说做过PE启动盘的U盘不能用。
还是打开putty,选择Serial,选择对应的COM口,波特率115200。
路由器上电/开电源。
然后在putty一直不停的按数字“2”,boot 会引导启动到测试状态中,putty输入账号:zte_wrt  回车,密码:12345!@#$%  回车。注意输入密码的时候不会显示任何提示包括**也没有。
插入U盘。
putty输入查看原厂分区命令:cat  /proc/mtd
然后备份你想要备份的分区,命令格式为cat /dev/mtdblock0 > /mnt/usb1_1/8820s_full.bin
其中mtdblock0对应mtd0,mtdblock1对应mtd1,以此类推。8820s_full.bin是另存到U盘里的分区文件名字,这个名字可以自己修改,以.bin结尾就行。
建议一定要备份的分区是:"Bootloader",这个就是原厂uboot分区。还有一个“tag”,这个就是原厂EEPROM,不过这个EEPROM是非标准的,在使用除原机固件以外的其他固件的时候需要进行一些修改,这个2楼会讲到。
4、刷breed
到breed大神hackpascal的下载站下载最新的B70的breed,网址:https://breed.hackpascal.net/
5962那个就是B70的。
将下好的B70的breed文件改名为mtdblock1.bin后放入U盘。
在PUTTY里输入执行命令:cd /mnt/usb1_1 && cat mtdblock1.bin > /dev/mtdblock1 && reboot
自动重启后就会进入breed控制台

楼主:
沙发,本楼内容为:原厂EEPROM修改
一楼备份tag(EEPROM)的时候说过8820S的原厂EEPROM是非标准的,所以其他固件没法用。所以我们要修改一下。修改方法很简单,winhex64软件打开之前备份的tag(EEPROM),找到相应的内容,复制,然后新建一个128K的文件,黏贴到标准EEPROM的对应位置就行了。这个方法也是被人教我的,直接看图片吧。

楼主:
板凳,本楼内容为:适配的padavan固件、eeprom、breed分享和信号测试
先上楼主自己简单做的信号测试吧:

测试的时候为了对比,加入了翻车讯K2(已刷padavan)和腾达AC9(美版固件),全部开启2.4G/5G,并且放在一起。测试手机是很便宜的魅蓝note6。
首先是近距离的信号截图。sunnygu这个信号是8820S的,ASUS是K2的,Tenda这个不用说就是腾达AC9的。
近距离2.4G是K2完胜,8820S和AC9基本常不多

近距离5G是AC9最好,K2和8820S差不多

隔一堵墙,2.4G K2>AC9>8820S,5G 都差不多

隔两堵墙,2.4G 依然是K2>AC9>8820S。5G 还是都差不多,注意这个时候连5G依然没有问题,也没有上网不稳定的情况。

隔三堵墙,2.4G K2优势明显但是也就勉强能用,AC9和8820S这个信号水平也就勉强能连上而已。5G都基本完蛋了。

隔四堵墙,2.4G中K2勉强还能连上,AC9和8820S已经没法用。5G直接没信号了,所以没有图片了。

最后,是楼主备份的原厂EEPROM,是已经修改好了的,在breed里刷入之后修改下mac地址就行了。
还有楼主自己编译的一个padavan固件,指示灯全亮,4个lan口全部识别。信号做了优化,但是貌似还是只能穿2墙使用。
百度盘:https://pan.baidu.com/s/15eHLqa_6BCp86XAOgpg5rQ 提取码: fggf

网友A:
占座,刚刚40包邮能了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座,刚刚40包邮能了一台......

这个价格很划算啊,咸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价格很划算啊,咸鱼?

                         隔壁

网友B:
感谢Sunny老师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Sunny老师分享!

群里来的?

网友C:
其实这货可以改25Q Flash,编程器写breed再改一下mac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货可以改25Q Flash,编程器写breed再改一下mac就行了

你觉得拆了NANDflash改成SPI容易的话大可改成SPI啊

网友(2020-12-21):
PA+LNA 开了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刚买了一个,没有备份eeprom。

网友:
我ttlvcc接到vcc了 会不会烧了  现在是没5g了

网友(2021-01-23):
楼主有心了,玩这机子的人不多,没什么人更新固件,不然也入一个玩玩

网友:
楼主能不能在详细说一下 eeprom 复制粘贴到新建eeprom对应位置是具体怎么对应??

网友:
几十元很值得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觉得拆了NANDflash改成SPI容易的话大可改成SPI啊

NAND有时候会报坏块 刷不进固件跑不起固件、烦的一批
改SPI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ND有时候会报坏块 刷不进固件跑不起固件、烦的一批
改SPI就没这个问题

刷了2台中兴E8820S,还有6个其他信号的NANDflash的路由器,没有任何一个报坏块的,全部正常稳定运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刷了2台中兴E8820S,还有6个其他信号的NANDflash的路由器,没有任何一个报坏块的,全部正常稳定运行 ...

你RP好没遇到.....用久了就有坏块了...NAND坏块大概参考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2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RP好没遇到.....用久了就有坏块了...NAND坏块大概参考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 ...

这概率极小,遇上了就是RP不好。padavan群里一帮被我带起来玩8820S的人都没遇到flash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