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H3C WA4320无线AP热点

楼主(2020-11-17):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华三的W4320双频wifi.千兆网口。默认瘦ap,研究半天还是不会刷胖。这东西内置的小天线和外置的家用哪个信号好,另外这个工业用的东西受国家无线20mw功率限制不?

网友A:
感觉都是越来越省料了。

网友B:
接上AC控制器,直接可以在AC里选择改FAT模式,没有AC刷机需要线!!!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和这个型号一样带电源,不会刷机,折腾半天也没有进系统,有需要想鼓捣的可以收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都是越来越省料了。

缩水缩到屏蔽罩都没了

网友D:
我这边有变胖的教程和固件你要不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接上AC控制器,直接可以在AC里选择改FAT模式,没有AC刷机需要线!!!

v7的设备哪来的这种配置。。。。
v5的也早就没有这种功能了。

网友:
   感觉这货可以刷爱快X3

网友:
AP这几玩意家用是个鸡肋,光猫当路由,性能未必好而且有的地方还限制连接数,别说没有,我家就是,总数量包括无线不能超过5台,超过5台就有一台上不了网,投诉都没用,外接路由就没有这个问题,你说联通JIAN不JIAN?

网友:
我发过一个你看看一样不好像是老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都是越来越省料了。

节约是中华的美德,只是现在有些变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和这个型号一样带电源,不会刷机,折腾半天也没有进系统,有需要想鼓捣的可以收走 ...

怎么出?

网友:
你多少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v7的设备哪来的这种配置。。。。
v5的也早就没有这种功能了。

其他的控制器不知道,但我配套用的2540E是自带很多AP固件的,今年刚升级的最新固件容量还是1GB多,里面仍然包含最新AP固件,不知道你说的V7V5是那个控制器的版本,商用的东西就不要和家用的比较了,没可比性,光1打AP授权就能买全套家用AC+1打AP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控制器不知道,但我配套用的2540E是自带很多AP固件的,今年刚升级的最新固件容量还是1GB多,里面仍 ...
你自己用H3C的设备不知道comware系统版本?
2540E都EOS的产品了v5的,现在用的是2540H,v7的,后面最新的板卡已经是v9了。ac控制器里面的版本当然需要更新,那玩意跟着大版本走的而且都是fit的,没有你说的控制器下发fat的。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另外,1gflash太紧张了,ap种类多的时候太紧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有变胖的教程和固件你要不要

我借了一个在保的SN码,向华三客服要了固件和教程但是还是不行,超级终端进入是乱码,各种设置都检查个遍,都不行,不知怎么搞

网友:
同款,我有固件,可以帮忙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用H3C的设备不知道comware系统版本?
2540E都EOS的产品了v5的,现在用的是2540H,v7的,后面最新的板 ...

去年机缘巧合得到的一套设备,拿到后折腾了一段时间,胖瘦都切换过,至于里面FAT固件是我自己上传的还是自带的已经记不清了,但确实是通过AC切换的,是否记忆出错需要回去后看一下控制器界面!!!

网友(2021-05-02):
我的已经改了12V刷成胖AP了,首先要弄一条console线,先刷胖ap的bootware然后格式存储再上传胖ap的程序

网友:
这个可以刷胖模式。H3C下个刷机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