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Q61垃圾网桥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楼主(2020-11-17):
好不容易刷了波讯1.58,搞了网桥以后再也回不来了,也登陆不到了原本路由器的界面了,没事研究了一下ttl接口,波特率115200
接线如图,看来我还要把flash搞下来重新写程序才行了

接线如图

ch340的接线

ttl以后返回的数据

分区啥的

又要救砖了

网友A:
刚入手2个百米2,看来其他老鸟说的不错,HQ61和百米2的做工差距好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入手2个百米2,看来其他老鸟说的不错,HQ61和百米2的做工差距好大

HQ61,65和百米2比起来就是垃圾,但百米2也靠人品,某些信号很好但信噪比很差,网络非常不稳定没法用。通常全新的问题少一点,二手的接近一半不好。即使好的也不完美,同一位置,手机连接测速有7M多,经过百米2后只有4M,仅有一半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HQ61,65和百米2比起来就是垃圾,但百米2也靠人品,某些信号很好但信噪比很差,网络非常不稳定没法用。通常 ...

我是买回来准备刷机的。拿来蹭网用的。
你说的是原机的固件还是蹭网的那个什么波讯固件的问题?

网友C:
百米2我在用,刷波讯1.58插网线当ap测速百兆怎么测都只有5-6m/s,百度也没发现有人反馈,搞得我一直以为是路由的问题,后面刷了LEDE,手里的几个二手插网线都能跑满百兆了,达到11.5M/S,终于完美了,蹭网接收信号强度和网速也比波讯好不少。当时网上都说波讯1.58最完美,反正在我看来,LEDE才是最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入手2个百米2,看来其他老鸟说的不错,HQ61和百米2的做工差距好大

板子大小不一样,然后据说效果也有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米2我在用,刷波讯1.58插网线当ap测速百兆怎么测都只有5-6m/s,百度也没发现有人反馈,搞得我一直以为是 ...

有没有LEDE大神固件呀,放出来大家一块愉快玩耍呀

楼主:
我找到问题了,这个百米路由比较奇葩,一般的TP路由,刷了breed,如果固件有毛病,长按复位就可以把固件清掉,这烂玩意固件是清不掉的,在做网桥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个百米的ip不然你是死活也进不去的,这个波讯固件就是这样的,就是照片的地址一定记好了,一般要搞两个路由器,上面一个路由器来分配ip不然,不好链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百米2我在用,刷波讯1.58插网线当ap测速百兆怎么测都只有5-6m/s,百度也没发现有人反馈,搞得我一直以为是 ...

LEDE的固件我刷了,不好用啊,隔3墙中继K2速度只有30M左右,2台百米还崩了一台。

换了另一个op固件速度立马上了70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EDE的固件我刷了,不好用啊,隔3墙中继K2速度只有30M左右,2台百米还崩了一台。

换了另一个op固件速度 ...

应该和我的固件不一样。我刷的那个lede不太一样,固件大小是8192kb,刷机的时候是在breed用编程器固件方式写入的,当时也很困惑。wan口和lan口默认调转位置,蹭网我只需要把网线接到适配器上就能用了。找到了,就是这个教程里面的固件百米2 WEB刷入breed简易教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和我的固件不一样。我刷的那个lede不太一样,固件大小是8192kb,刷机的时候是在breed用编程器固件方 ...

我刷breed用的就是这个教程。不过我没这个网站账号,让玩路由器的一个群友帮忙下的固件,也是这个固件。也是Wan/Lan口反转的。应该同一个固件没错的。

我现在用的这个DDwifi—百米路由2 OpenWrt R9.7.6 30DB无线功率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米2我在用,刷波讯1.58插网线当ap测速百兆怎么测都只有5-6m/s,百度也没发现有人反馈,搞得我一直以为是 ...

刷op系统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刷breed用的就是这个教程。不过我没这个网站账号,让玩路由器的一个群友帮忙下的固件,也是这个固件。 ...

你这个固件我没刷过,我现在四台百米2都是刷的lede,我对比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固件我没刷过,我现在四台百米2都是刷的lede,我对比一下

我的是百米HQ53,刷波讯1.58一中继就找不到wifi信号了,也不能恢复出厂后来刷了op才正常中继,但是手机登记路由全是英语,而用电脑登陆是中文,换了三台手机登陆全是英语不知道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百米HQ53,刷波讯1.58一中继就找不到wifi信号了,也不能恢复出厂后来刷了op才正常中继,但是手机登 ...

我刷波讯1.58也不能中继,可能是我技术不够吧。手机显示英文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刷breed用的就是这个教程。不过我没这个网站账号,让玩路由器的一个群友帮忙下的固件,也是这个固件。 ...

刷了你的固件,测试了两小时,发现中继网速几乎一样,但是设置wan和lan口转换之后,就掉速了,不知道是不是设置完没重启的原因。固件这个东西自己用着合适就行。每个人实际体验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你的固件,测试了两小时,发现中继网速几乎一样,但是设置wan和lan口转换之后,就掉速了,不知道是不 ...

我没有设置过WAN/LAN,我是觉得这个固件在信号弱或者说干扰比较严重的时候性能比较好。
不过OP固件稳定性都不怎么样,LEDE、潘多拉这些也一样的,就没见过OP稳定的。
稳定这点上老毛子完胜。

我在考虑把K2的主板塞到百米2里面去,刷个老毛子,估计要比OP好用的多

网友(2020-12-21):
引用 网友C:
百米2我在用,刷波讯1.58插网线当ap测速百兆怎么测都只有5-6m/s,百度也没发现有人反馈,搞得我一直以为是 ...

可以分享下固件,啊,啊吗

网友(2021-08-28):
引用 网友B:
HQ61,65和百米2比起来就是垃圾,但百米2也靠人品,某些信号很好但信噪比很差,网络非常不稳定没法用。通常 ...

HQ61和百米2硬件不是完全一样么?好像HQ61 flash还稍微大点,怎么不如百米2了?

网友:
中继不要用1.58版容易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