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群晖外部访问怎么停了?

楼主(2020-11-17):
白群,今天准备外面访问,结果显示quickconnect未打开,可我从来没有关过这个呀。晚上回家设置,发现启用选项没有选中,反正原来是选中的,我没有动过。结果选好启用,应用键是灰的,点不动的。群晖网站也不好链,一直转圈。什么情况?什么节奏?

网友A:
可能是网络不稳定,这两天再试试看。另外看下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6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网络不稳定,这两天再试试看。另外看下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已经注册手机了,还是不行

网友B:
重新注册 不要用中国地区注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注册 不要用中国地区注册就可以了

用中国地区不行?

楼主:
技服回复改成图中的dns就可以了

网友:
最近确实整个网络都不太正常,出国异常困难,114的疼训dns解析都变慢,我现在也用阿里dns,这个依然坚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