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各位大佬,这个18650电池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11-17):
这个18650电池是什么型号,主要想知道是不是高压锂电池,充电截止电压4.35的那种

负极还有激光刻字,实在是拍不出来

网友:
高压锂电是什么意思?三元锂 保护电压不都是4.325±0.025吗??

网友:
18650是电池尺寸规格,不是电池类型,其中18表示直径为18mm,65表示长度为65mm,0表示为圆柱形电池。 常见的18650电池分为一般为锂离子电池。4.2V是截止电压

网友A:
18650没见过4.35V(3.85V)的,常规都是4.2,4.35还是软包多

网友:
就没见过有4.35V的18650

网友B:
18650都是4.2

网友:
现在高压18650电池多的是,LG的高压电池多。新的大容量的电池一般都是4.35V的,如果不确定,直接当成4.2V的电压就可以了。4.2V到4.35V电压差额的电量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650没见过4.35V(3.85V)的,常规都是4.2,4.35还是软包多

绿皮LGABE11865,4.35V

网友:
感觉这个电池也不是什么靓货。估计使用就是一年半年左右

网友C:
像是三洋的电池,编号可以上网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像是三洋的电池,编号可以上网查

电池上的那个编号估计是电池厂内部的编号,不一定能查到。

网友:
好像是曾经的4点3伏三洋,建议当4点2伏普通锂电池,虽然容量发挥小点,但是能跟避免其它电池过充。

网友:
没见过。当普通锂电池使用

网友:
没见过3.85的18650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上的那个编号估计是电池厂内部的编号,不一定能查到。

我以前的大红袍就是按上面的编号查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650都是4.2

别闹!! 没见过18650封装的1.2伏镍氢电池吧???

网友:
看正极像三洋 拆掉镍片看看 正极带个小孔的就是4.35伏的三洋

网友:
18650还有3.65V的铁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