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16款RAV4更换雨刷,空气滤芯,空调滤芯(并看看博世配件如何!)

楼主(2020-11-17):
最近这不是双11嘛,看着便宜,一次性入手了一堆。

荣放雨刷一对,空气滤芯两个,空调滤芯两个。思域空气滤芯两个,空调滤芯两个!

收到了,扫了码,鉴定为正品,这个就不上图了。无非就是微信扫二维码,弹出个框框。。。。。。

然后抽空就开始更换了。首先更换雨刷。

对比原厂的雨刷,博世是无骨一体,原厂是三段无骨。

拆,要垫个毛巾,很多人,忽略了这一步,结果。。。。。。蹦,玻璃碎了。

接头对比。还是原厂的略胜一筹,至少防盗性好0.0001!

换完。小黄点,会根据时间的推移,会慢慢变色。

还算可以。

长的,比较麻烦,需要摇起来。还是先垫起来。

挂上就可以。

换完。

喷水先看看。

喷,喷,喷。

刮的很干净。

总的来说,原厂好,还是博世好。这个还是要看时间了。原厂的,用了两年多了。习惯没事喷水刮,上车发动喷水,等红路灯喷水。。。。。喷水,喷水。。。。。。

楼主:
接着更换空气滤芯,跟空调滤芯。

博世的

原厂的空气滤芯。上次,买的原厂。还算比较干净。

背面有一条龙骨。

博世的滤芯是开盒,标签失效。(对了,忘记说雨刷了,雨刷的标签可以反复贴。)

橙色是标准色。

背面也有一条龙骨。

一对比,软胶部分,不分上下。但是尺寸?纸滤还要短一点。

这里就可以看出问题了。原厂的大约有111折,但是博世的只有大约88折。。。。。。额,不好说。。。。。。

丰田的空气滤芯盒子,是两个卡扣,扔进去,扣上就可以了。

空调滤芯就比较麻烦了,有几个盖子。

打开手套箱。

手套箱盖子。

空调滤芯盖子。

原厂的,比较脏,有三条加强筋。

背面。

对比。

既然一条加强筋都没有。。。。。。。

一对比密度,问题显而易见了。原厂的,大约有43折,博世大约30折。。。。。。

这货能够用半年?表示怀疑。。。。。。

搞定送水买菜去。

买了一堆,这个车,中庸的不行。。。。。

楼主:
闲鱼收了一套脚垫。
脚垫,因为用的原厂地毯,洗了后,很难干,不干,里面容易产生异味,然后看闲鱼,刚好有个哥们要出原厂的。

全新,没上车过,铝合金的LOGO,都没划痕。

标签

主驾驶有两个扣,这个好评。(但是相对于奥迪,全部坐席都有做扣,丰田这方面省的太厉害,其他的都是用魔术贴。)

原版。

加上这套收的,就有三套垫子了,可以方便换洗了。

网友A:
我换豹王的空气滤芯,淘宝买的活性炭空调滤芯,淘宝买的曼牌机滤,车型16新轩逸

网友B:
博士的汽车用品一向质量都不怎么样,懂一点的老鸟都不碰博士的,算是有名的牌子里面的低端货吧。想用的好一点的话还是买曼牌吧,价格高点,但是质量也真的好。

我16款天籁,买了曼牌的机油滤芯、空气滤芯、空调滤芯,都用的挺好的。4S店还送了我2个原厂活性炭防PM2.5的空调滤芯,用了一个,1万公里了,差不多该换了,感觉比我车上出厂那个要好,我车上出厂自带那个没有活性炭也不防PM2.5。只有雨刷买的卡卡买的便宜货,实在是因为这货才几块钱包邮,太便宜了,反正半年到1年一换,而且换起来没难度。

网友A:
大包围丝圈脚垫不香吗

网友C:
国内的博世很多东西都是质次价高,下次别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豹王的空气滤芯,淘宝买的活性炭空调滤芯,淘宝买的曼牌机滤,车型16新轩逸 ...

这玩意,还是要多试试品牌。

因为店家不会把折数写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士的汽车用品一向质量都不怎么样,懂一点的老鸟都不碰博士的,算是有名的牌子里面的低端货吧。想用的好一 ...

活性炭会有臭味。

原厂为什么不用活性炭就是这个道理。

而且开空调影响通风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包围丝圈脚垫不香吗

大包围,垫子,太汽配风了。还是原厂的地毯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的博世很多东西都是质次价高,下次别碰啊

不碰几次墙,咋知道差距这么大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活性炭会有臭味。

原厂为什么不用活性炭就是这个道理。

没臭味啊,4S店的和曼牌的都没闻到臭味,有臭味是太脏了,要么就是质量太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包围,垫子,太汽配风了。还是原厂的地毯舒服。

最实用的还是大丝圈

网友D:
空气滤芯买原厂,空调滤芯买电装或其他品牌货,杂牌不碰,费钱废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气滤芯买原厂,空调滤芯买电装或其他品牌货,杂牌不碰,费钱废车!

三个月月抛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实用的还是大丝圈

钢丝圈,很多气味太大。

撸过几种,包括3M,而且很容易踩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臭味啊,4S店的和曼牌的都没闻到臭味,有臭味是太脏了,要么就是质量太差。 ...

活性炭,会吸附各种物质,气体。

松下的空气净化器,活性炭层,商家是建议,一个星期吸尘一次,活性炭层爆嗮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丝圈,很多气味太大。

撸过几种,包括3M,而且很容易踩烂了。

不是钢丝,是塑料的。
以前我也觉得丝圈low,也用原装的,后来用过丝圈觉得原装就是装个逼没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丝圈,很多气味太大。

撸过几种,包括3M,而且很容易踩烂了。

我几十块撸的丝圈脚垫一年半了没一点烂的迹象。只能说你又买了坑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活性炭,会吸附各种物质,气体。

松下的空气净化器,活性炭层,商家是建议,一个星期吸尘一次,活性炭层 ...

我学化工的,活性碳的作用我当然清楚。活性碳不是污染源,而是吸附污染的。
空调滤加活性碳就是为了更好过滤掉污染。滤芯其它部分也是。如果不过滤掉污染物,你装滤芯干嘛?

你觉得污染物给活性碳吸收掉来保护车里的你,还是你吸收污染去保护空调滤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