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酷比魔方mix plus 黑屏不开机

楼主(2020-11-17):
非专业维修,自用酷比平板,突然无法开机,充电指示灯亮,摁开机,cpu有发热,用万用表学着打阻值,发现这两个R10电感阻值只有13欧,电感下面的是电源芯片吧。接了根线想试试烧鸡大法,后想cpu是集成的烧了u就不值得了,特发帖请教该如何排查,

楼主:
补充,晚上拆了图上mp2939电源芯片,跟旁边两个不知什么ic,依然13欧

楼主:
昨晚找到一位大神分享的苏菲5主板对地阻值以及开机各路电压值,参考看 貌似我拆掉的位置打对地15~17欧是正常的, 15欧那个电感没0V 也是正常的,看图片他测量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样情况。
那可能不是电源芯片这里问题,那问题是哪里呢,我这小白确实不懂了,不知下一步如何查

附上早上测量的主板打阻值图,因为拆了电源芯片就没法开机测几V了

网友A:
R10的电感是CPU供电的,10几欧姆正常的,它的电压只有1V左右。如果开机这个电压没有,但处理器发热,说明只是处理器上的桥芯片在工作,中央处理器并未工作,这个需要仔细找处理器供电控制芯片的EN看看开启没有,如果没有,需要再向前推,按照Intel的开机时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0的电感是CPU供电的,10几欧姆正常的,它的电压只有1V左右。如果开机这个电压没有,但处理器发热,说明只 ...

确实我不懂!谢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