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博世120电钻电池拆解

楼主(2020-11-17):
困了,睡觉。

网友:
成本把控的杠杠的,容量就不能再大一点会死?

网友:
电池漏液了,剩下个壳子

网友A:
这年头,能坚持用三星电芯的越来越少。

网友:
大红袍动力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能坚持用三星电芯的越来越少。

价格决定的,不是不想用,是用了成本高,利润低。

网友:
好像是早期三洋,如果保护板没有锁可以换动力锂电芯,做好绝缘谨慎焊接以免短路。

网友(2021-08-10):
你好能教下,保护板下方如何焊接么?小白看不到保护板下方结构,寄来只有原厂外壳和保护板,没有电池没法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