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版brother标签打印机为什么不能使用国产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0-11-17):
手上有一台美版PTD600标签打印机,自带的电源适配器,输入电压是100-240v,输出是12V 2A,因为经常需要带来带去,带个电源的话太麻烦,我用身边的其它设备的电源适配器12V 2A的接上去,无法开机,请问,这是为什么,怎么样才能使用非原装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A:
对比一下输出插头,是否都是直流输出,正负极性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一下输出插头,是否都是直流输出,正负极性是否一致?

诡异的是,我测试了七八个第三方的适配器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一下输出插头,是否都是直流输出,正负极性是否一致?

谢谢老哥,应该是正负极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内正外负,这个好像倒过来的

网友B:
图上有正负极标识,外壳正极。多数是外壳负极,你这反了当然不行

网友:
如果没有反向保护 应该差不多就烧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上有正负极标识,外壳正极。多数是外壳负极,你这反了当然不行

因该是故意这么做的,用配件去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该是故意这么做的,用配件去赚钱。

这个不是故意的的,是因为没有标准,早期很多小电器是这样接的,可以说是各占一半。很多的日本小电器早期是正极为地的。

网友:
估计会烧了吧,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
我的兄弟标签机就是这么烧的,国内都是外负内正,兄弟不按套路出牌,结果和你一样

网友:
玩电子不看电器插头烧的你找不到家,拿起一样东西要插充电器必须第一查看或测试那个正那个负!

网友(2021-01-13):
仔细看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接头是外负内正,不按套路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