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拆个安卓大屏影音导航系统,有没有扩容办法

楼主(2020-11-17):
闲着没事,把车子的安卓中控拆掉(其实也不能叫中控,最多也就算个大屏播放器,因为没有协议盒,没有CAN线,啥也不能控制),拆这玩意也并不是闲的蛋疼。主要有三个原因:1内存和暂存太小,拆开看看能不能扩容。2这屏显示颗粒感太强想看看有没有啥屏有替换掉,3看看到底是什么方案的想刷机,因为原机UI太难看,请各位兄弟帮我看看内存或暂存有没有扩容的空间了,还有能不能买个高清屏替换掉

竖屏的

开始拆

逻辑电路是单独一块核心板子焊接

导热方面做的还算到位

主控上面还有个屏蔽铝壳子

拆开屏蔽壳

用的是英特尔的方案,这种方案的车载导航好像少见

顺便也看看屏号(这屏显示是真的垃圾,触摸,虚拟键,屏灯有另外一块转接板,忘记拍了)

各位忙看看这机能扩容到多大呢?别外这屏有没有通配的屏替换,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不好弄

网友A:
屏蔽壳子上写了FYT,应该是方易通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壳子上写了FYT,应该是方易通的方案

我也找过关于方易通或方易通6021小板刷机的,但百度上没找到

网友B:
没事不要瞎折腾,不然就会挂了,我就整挂了自己用的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不要瞎折腾,不然就会挂了,我就整挂了自己用的车机

挂不了,你搞坏的是什么方案的?

网友:
用编程器把EMMC备份出来写到大 的芯片中焊接回去 想办法双清一下应该就可以,就怕这个系统有没加密啥的,,

网友(2021-09-07):
直接换一个不就好了吗,

网友(2021-10-07):
这个难度有点大,主要是没有成熟的案例可参考

网友:
便宜的东西没必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