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今天玩了個ssd 2246剛換256緩存!大神來給指點一下!

楼主(2020-11-17):
創見的板子,原板子128緩存,某寶淘了256的顆粒,今天到貨換上,跑跑ssd,各位大神給指點下,速度怎麼樣???

用來做c盤,個人感覺是夠用的了,128g   閃迪單顆粒,開卡后,119G。

楼主:
今天不知道怎麼了,輸入法變繁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不知道怎麼了,輸入法變繁體了

肯定是拼音输入。

网友:
直接更换缓存芯片就行了?

网友:
请问楼主更换前后跑分有增加木

网友:
128g用不着换缓存吧

网友:
目测换完了的速度也一言难尽。

网友:
1g测试看欢乐数。选择10G。。。跑一圈

网友:
之前的测试速度也放上来

网友:
缓存128换成256,性能提升不大吧

网友:
最后还是看存储颗粒写入性能,SLC估计不便宜,MLC应该比SLC便宜些,如果有写入快的多通道TLC也还行,要是有两个固态硬盘比较有意思,一个MLC主盘,另一个TLC每月热备份系统辅助,如果放帧内压缩放录像文件机械硬盘也得必备。

网友:
大文件打回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