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修个手电钻

楼主(2020-11-18):
水淹后清理晒干后就不转了,检查没发现问题。表现为按开关没反应。
定子两两相通,转子每个铜柱都是通的,用万用表测的通断。
开关如图,没发现毛病。全部拆了来检查的,装的挺费力,建议没必要不要全拆。
简单查了下3脚芯片,中间接地通,其他两脚不通。不怎么懂,感觉没坏。
其他接头,线路都查了,没发现问题。
不明白了,上来请教。
转子定子检测正确吗?开关检查对吗?还需要怎样做?、
挺好用的电钻,不想废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最不好测量的就是匝间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不好测量的就是匝间短路

匝间短路不会没有反应的,

网友B:
先看下碳刷有没有问题,再检查电源线有没有断线,开关内部没有变形烧蚀,开关流畅先不用怀疑开关,最后再检查一下反正转切换开关。

网友C:
没看到碳刷,,这个还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下碳刷有没有问题,再检查电源线有没有断线,开关内部没有变形烧蚀,开关流畅先不用怀疑开关,最后再检 ...

碳刷接触面生锈,加个铜片修复了。电源线完好,开关流畅,反正转切换开关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碳刷,,这个还好吗

这个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不好测量的就是匝间短路

是的,学习了下,匝间短路转动一下还可以转

楼主:
还有能提示的地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不好测量的就是匝间短路

越过开关/调速部分直接给定子转子通电以确定定子转子是否完好,再确定变向开关.....最后再测试调速器~双向可控硅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过开关/调速部分直接给定子转子通电以确定定子转子是否完好,再确定变向开关.....最后再测试调速器~ ...

谢谢  怎么操作?

楼主:
刚才又把开关拆了检查,没发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怎么操作?

可以先拍照记录线头接法,然后按下图直接连线,通电试验就能确认定子转子是不完好,再研究调速开关和正反转开关。
连接定子时注意两个线圈要呈串联接法,即一个线圈的尾经过电刷/转子/电刷接另一线圈的头(图中圆点标记),而220v电源线接定子线圈的余下两头(一个线圈的头和另一线圈的尾)。反转就是把定子线圈接电刷的端头对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拍照记录线头接法,然后按下图直接连线,通电试验就能确认定子转子是不完好,再研究调速开关和正反 ...

图真漂亮,一下全看懂了,等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拍照记录线头接法,然后按下图直接连线,通电试验就能确认定子转子是不完好,再研究调速开关和正反 ...

看来是定子坏了,定子4根线完全不通。
以前测的时候是在开关上测的,现在拆下来测马上就发现问题了。
谢谢,又学了点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是定子坏了,定子4根线完全不通。
以前测的时候是在开关上测的,现在拆下来测马上就发现问题了。
谢 ...

看换向器没咋磨损,可以重绕定子或买一个定子修复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换向器没咋磨损,可以重绕定子或买一个定子修复它。

重绕没这个本事,看能不能找到个一样的定子吧。
能卖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换向器没咋磨损,可以重绕定子或买一个定子修复它。

今天把定子拆了看,发现不通的原因是线圈接头处进水腐蚀断造成的。
不用绕线,直接焊接好就能用。
但是由于拆解时没注意方向线序,请教下这个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晕  发现线圈是铝的,焊接不了,这也是容易腐蚀断的原因!
有好办法焊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定子拆了看,发现不通的原因是线圈接头处进水腐蚀断造成的。
不用绕线,直接焊接好就能用。
但是由 ...

电钻的定子两个线圈通过电刷跟转子串联起来(如图)再经开关(开关也有带可控硅调速的)接到220v插头上。如果线圈是铝线的最好用铜线重绕,不然还会在接线处断掉。
至于铝线圈与引线的连接用锡焊很困难的,一般是把引线铜丝上满锡,再把铝线缠绕在上锡部位,最后套上绝缘管,其实就是糊弄一下保不了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