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改一个长城ATX电源,改变压器,输出最高80V

楼主(2020-11-18):
不改不舒服思基。
7500,339方案,
1,拆除不用的输出。极其外围。
2,去掉不用的保护,这两步,说容易,但对照电路跑,很累啊。
3,改494调压部分,调流,要准备好几个关键的东西。
4,基本完成一个25V,14A的电源。

楼主:
等板子各个地方都调速完成,没有疏漏,再重绕变压器,其实不难。但原机磁芯加热的时候,好像自己裂了。好在还有一个。
线也有,用0.6双线,次级绕了20+20,也许更多,也许22+22。原机是7+7,所以电压会非常高。
初级外圈还原,18圈。
上机后一次成功,没有烧管子,变压器绕组方向也对。
电压能上75-80,调压很顺利。

楼主:
调流有啸叫,然后突然保护,经过改动3,15脚的电阻,由47K改成200K,明显减少啸叫。

其他地方也不熟悉,好像改变压器,要重新设计很多 参数的。
电压巨高,80V啊,还好我有100V的电容。

楼主:
请教,这个PFC的线怎么拆,虽然是铝线,但能焊接,很有用啊。

楼主:
这个是电脑电源上拆的补偿模块,感觉要加热,难说一定能拆下来。

楼主:
用的是原机的2002,好像是200V,2OA肖特基管,竟然好好的。也不热。

但改了变压器,开关管比较热。

网友:
会缠变压器的绝对就是高手了。。高手厉害。

网友:
我把磁芯拆断了,用胶粘上了,试了还能用

网友A:
也改了一个,调压到24伏够用。调流也管用,但就是不清楚具体大概会调到多少电流。
调压电源还是能用到的。

楼主:
用LED焊接加热板,加热变压器,好像磁芯会断。一副磁芯大概3-5元。

那个铁心的PFC,有没有人拆过。

网友:
改了舒服思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改了一个,调压到24伏够用。调流也管用,但就是不清楚具体大概会调到多少电流。
调压电源还是能用到的。 ...

我实验了。不改变压器,调流可以调到15A。设计是17A。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LED焊接加热板,加热变压器,好像磁芯会断。一副磁芯大概3-5元。

那个铁心的PFC,有没有人拆过。 ...

我拆过 暴力拆解用钻头再硅钢片上打孔  再用斜口钳拆掉几片 剩下就好拆了 这个硅钢片是两个n字形对接 还有胶水只能牺牲硅钢片

网友:
缠变压器失败,羡慕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 暴力拆解用钻头再硅钢片上打孔  再用斜口钳拆掉几片 剩下就好拆了 这个硅钢片是两个n字形对接 还 ...

是啊,我上面两个都一样,一个是还有电容和连线的。

加热,也未必能拔出来,因为没有拉拔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 暴力拆解用钻头再硅钢片上打孔  再用斜口钳拆掉几片 剩下就好拆了 这个硅钢片是两个n字形对接 还 ...

我想了,这个回字型的PFC,能否改成一个隔离变压器,因为它是两个完全一样的绕组,,,分别用两个,断开中间的连线。估计功率也就20W。

楼主(2021-01-09):
变压器重绕了,电压小负载能到75V,但大点的负载电流,1A,就跌到65V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等板子各个地方都调速完成,没有疏漏,再重绕变压器,其实不难。但原机磁芯加热的时候,好像自己裂了。好在 ...

基本上,如果要上1A,电压就跌到65V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调流有啸叫,然后突然保护,经过改动3,15脚的电阻,由47K改成200K,明显减少啸叫。

其他地方也不熟悉,好 ...

3-15脚,直接加个0.1-0.2UF涤纶电容,最巴适。

网友(2021-04-05):
引用 楼主:
等板子各个地方都调速完成,没有疏漏,再重绕变压器,其实不难。但原机磁芯加热的时候,好像自己裂了。好在 ...

看你这个电源好像和我的一样的,半桥整流,我这几天也打算改,买别人DIY重新设计过的PCB板,需要把ATX电源上的主板原件搬过去,不用改变压器,不用外接辅助电源,后级改成全桥整流就可以达到50V甚至更高,但我的变压器让我拆坏了,忘记原始初次级各多少圈了,打算重新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