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中兴E8820S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0-11-18):
                   刚刚换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二手的,配置图如下,大师帮忙看看买贵了吗》哈哈,固态硬盘我自己的,价格2600元包邮。拆一台千兆双频路由器,上图看看,顺便试试电脑速度怎样?

网友:
感觉应该还要少个几百上千

网友:
18年我买了个dellE5440 集显四代I5不含硬盘4g内存的笔记本,大概1200左右,供楼主参考

网友A:
天哪,这价格能买神船5代U加1050了吧

网友:
联发科U会被各种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哪,这价格能买神船5代U加1050了吧

i7和i5能放在一起比吗?价格都差了上千块哦???

网友C:
电脑价格偏高了,

网友:
信仰无价信仰无价信仰无价信仰无价信仰无价

网友:
实在是太贵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7和i5能放在一起比吗?价格都差了上千块哦???

730m能和1050比吗?显卡重要还是CPU重要?I5和I7日常使用没啥区别,游戏区别也不大,显卡区别就大多了,730m连桌面版的650ti都比不过吧

网友:
笔记本好用不贵

网友:
二手笔记本淘宝比一下价格比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价格偏高了,

啊。贵了吗?还可以退货的。现在在试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730m能和1050比吗?显卡重要还是CPU重要?I5和I7日常使用没啥区别,游戏区别也不大,显卡区别就大多了,7 ...

现在屏幕用一下,感觉眼睛很累。我之前的联想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电脑成色怎么样了,楼主放些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30m能和1050比吗?显卡重要还是CPU重要?I5和I7日常使用没啥区别,游戏区别也不大,显卡区别就大多了,7 ...

4代I5是双核4I7是四核,

楼主:
电脑成色还是可以的。

楼主:
一个新的电脑包,电源是大的那种。一个原装20伏4.5A的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4代I5是双核4I7是四核,

我说的是5代的I5,那是4核的,只是没有超线程而已

网友:
这笔记本打大型游戏就不行了,好显卡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