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心痛啊,琢美4000电磨的第一次就受伤了

楼主(2020-11-18):
从高处掉下来了,能驱动没有了变速,心痛啊,也没看到哪里断和烧坏。有一根蓝色线不知道在哪里放着,请诸位大佬指正一下,定子的接线居然是插接的,墨西哥人真懒,直接焊接可以吗?

网友:
人没事就好,用这种东西很危险的

网友:
真正实现无级调速的琢美Dremel 4000电磨机的详细拆机/维修/测试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638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5901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90438

这位坛友跟你一样的问题,是装在碳刷支架上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88916

网友A:
多少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入的?

600入的,标配没有别的附加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说挂在碳刷架上吗

网友C:
正好换个8220更方便

网友D:
蓝色线通向电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色线通向电刷的

挂在碳刷架上的吗

网友:
墨西哥人表示这锅我不背

网友E:
正好看到了发帖 ,时间久了,不太记得了。感觉那根蓝线是接碳刷的 ,应该在支架下面插入的 。可以借鉴左侧的碳刷看看怎么插入的线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好看到了发帖 ,时间久了,不太记得了。感觉那根蓝线是接碳刷的 ,应该在支架下面插入的 。可以借鉴左侧 ...

万分感谢

网友:
生产线上,插接可比焊接效率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换个8220更方便

我用过,大概也就半小时的续航,功率太小,适合便携式作业优点

网友(2021-04-23):
压在这个碳刷槽下面的

网友(2022-11-19):
我的4000也遇到了不能调速这个问题,请问有人知道怎么修吗?

网友:
大电流焊接的话有因发热而脱焊的风险,一般都是插接和碰焊。我拆过不少美标的插板,电源线都是碰焊,没见到过焊接的。

网友:
原来是两年前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