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银灿IS903 做的U盘 速度慢

楼主(2020-11-18):
从坏的东芝32G CF卡拆下的两粒TH58TEG7CDJBA4C ,用IS903量产成功后,速度为何这么慢啊
哪里出错了。。

网友:
USB2.0速度这个是

楼主:
电脑是USB 3.0啊

楼主:
原来是自己用了2.0D HUB,,,

网友:
电脑硬件要跟上。

网友:
要插在USB3.0接口啊

网友:
你这个感觉像是USB2.0的测速结果,一般都是30M多点。

楼主:
是的,是我搞错,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