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池已废,拆解铂瑞德国BR-Z1电动牙刷

楼主(2020-11-18):
用了2年的铂瑞德国BR-Z1电动牙刷,牙刷头在用最后一个的时候电池废了。

底端直插5V充电的

没用胶水粘合

发现不用破坏,直接向底端顶出就能拆开。产品介绍是每分钟31000转,发现就是个2.4V的小马达。

网友:
牙刷头在用最后一个的时候电池废了

寿命设计真巧妙

网友:
没看出来像德国货,到是有点像山上的

网友:
你得是电池废了!我的是按键哪里的软胶坏了,进水腐蚀电路!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用的什么电池   电机多大

网友:
淘宝上凡是带德国、纳米、量子等字眼的一律按假货处理。

网友:
就是山寨的,想知道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种偏心转子的有啥用啊,别贪便宜,京东上有款立博得的经常79,搞活动69,华为的就是他家代工的,还送4个刷头,不比这个香?

网友:
买过好像是9.9元,电池早坏了,带偏心轴,感觉还行,振动幅度较大

网友:
普通电机,不应该是德国货。

网友:
有个一样的电动牙刷,移动用积分免费兑换的,里面用的500毫安电池挺耐用了

网友:
我觉得不如几十元欧乐壁两节五号电池电动牙刷,副厂牙刷头多每个几元钱,我有一个欧乐壁2AA已经改成14500锂电池,由于带物理防反接要定制焊接凸头,或者小螺母垫高,加一个占位器胶水粘住,用了一两年没问题。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德国货了,哈哈,没看到电池,两节AA吗

网友:
这么新就废了?我的用了有一年多了,按键外套破了进了水,电池还是可以了的,

网友:
我也感觉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