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16贴的板子,好像供电不足

楼主(2020-11-18):
如图,原板4贴这个颗粒,正常;8贴,需要在主板自带的USB2.0开卡,没去跑圈。目前16贴,在独立供电的USB口上才能开卡,要不就卡VERIFY ISP;现在16贴开出了卡,跑圈就出错,然后掉盘。我是电路小白,看有网友介绍换电感,我换了个体积大点的电感,还是不行。
请大家指点下,这个板子还有救吗,该换哪些位置?

更新:换了顺络电感OK了,昨晚跑了几圈,正常,继续观察中

网友A:
电感不是这样换的吧,你要是在USB下跑圈那供电是肯定不够的,SATA供电跑还掉盘就还是别搞了吧,要么就外挂个供电模块准备随时翻车

网友B:
我这里没记录,跑圈出错掉盘的话,试着降低下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不是这样换的吧,你要是在USB下跑圈那供电是肯定不够的,SATA供电跑还掉盘就还是别搞了吧,要么就外挂 ...

哈哈,业余折腾着玩的,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没记录,跑圈出错掉盘的话,试着降低下频率呢!

说的也是,我试试看

网友C: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多优秀的2D MLC不用,还要用3D TLC颗粒,L06B有那么好吗,这玩意的栅极有多宽,难道你不懂吗,和TLC一样的宽度,难道能用46EN量产就能改变物理事实吗?
我也想不通,那么多的人难道真的是头铁吗,
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不想让你多浪费时间,这样走弯路确实太浪费时间了!!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多优秀的2D MLC不用,还要用3D TLC颗粒,L06B有那么好吗,这玩意的栅极有多宽,难道你不 ...

折腾这玩意儿,就是手上有啥就用啥,看米下锅的

网友D:
这种多贴板子 信号不等长 也就降频了,别的洗洗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多贴板子 信号不等长 也就降频了,别的洗洗睡吧

16贴了,眼都花了,蛋疼哦

网友E:
啊啊啊啊,看来L06B真的不适合16贴,我弄了16片阿斯加特PFF67-6AL盖标片(真身是NW818)上2258H公版不是卡adj就是isp fail ,本来想试试46en。。这样还是算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啊啊啊啊,看来L06B真的不适合16贴,我弄了16片阿斯加特PFF67-6AL盖标片(真身是NW818)上2258H公版不是卡a ...

4贴的02T,我只能上SATA口才能正常量产,USB的供电还是顶不住,你16贴,我还真没有见过16贴的2258H

网友:
一样的板子开过,开始也是各种问题,多开几次就能开过了
另外用L06B是因为这个才能开大容量啊,2d MLC最大512了,1t的支持的颗粒都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4贴的02T,我只能上SATA口才能正常量产,USB的供电还是顶不住,你16贴,我还真没有见过16贴的2258H ...

来,这就让你看看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来,这就让你看看眼

大饱眼福啊

网友:
换一个转接卡试试 2.0转接有时候带不动,我有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这就让你看看眼

流弊克拉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来,这就让你看看眼

滚蛋,看了心里难受,太稀有了,不贴个2t,你对得起这个板子吗,英特尔的5400s也可以16贴,可是这个是稀有的双缓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滚蛋,看了心里难受,太稀有了,不贴个2t,你对得起这个板子吗,英特尔的5400s也可以16贴,可是这个是稀 ...

别看这板子规格唬人,不管是做工还是用料都有点先天不足后天畸形,不换零件的情况下满贴L06B供电不足卡tran adj,换了零件循环run pretest,拆下06B满贴B16又能过,

楼主:
回复下结果,重新买了顺络的1R0 5020电感,号称大电流,换上去直接OK了,用USB线插2.0口都可以认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下结果,重新买了顺络的1R0 5020电感,号称大电流,换上去直接OK了,用USB线插2.0口都可以认盘。 ...

电感具体型号多少?这个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