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思科Catalyst4006交换机要报废了,拖走前拆开看看

楼主(2020-11-18):
10多年前的机器了,准备报废拖走,拖走前拆开看看留个痕。

楼主:
拆了两个小条子留念下

网友:
这是内存吗,能用再其他地方吗

楼主:
还是双层叠加的

网友A:
电源板不错啊,不要了?

网友:
老家伙了   严重超龄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不错啊,不要了?

电源留了一个玩玩

网友:
我的上帝啊,居然是大法电源,做工和用料都是杠杠的…电源是思科定制的,思科果然是财大气粗。

网友:
看上去,12v的sony电源非常好,可以拆下来,很有用的。

网友:
电源上面这段警告放到数码之家用户理解的话,简直逗笑:

注意
(不用注意)

有危险性区域
(没有危险区域)

不要拆开外壳,无用户可修理元件,
(务必拆开外壳,所有元件都可以修理或者拆用,)

接触内部高电区域可能导致死亡或重伤,
(不小心碰到可能手麻以及头脑清醒,)

请询问有修理资格人员。
(自己看着办或者发帖就行。)

楼主:
看电源变压器线圈就知道一定杠杠的

网友B:
说实话,这机器还可以继续服役的,性能应该还能满足要求。报废了可惜呀!不知道新机器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这机器还可以继续服役的,性能应该还能满足要求。报废了可惜呀!不知道新机器是什么型号的? ...

这机器都不用多年了,一直放库房的。在它后面服役的是H3C 7510E   后又加了思科N7K

网友C:
仓库里也有一些思科的,都淘汰换成国产货了

网友:
一定是老货了,做工实在无可挑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仓库里也有一些思科的,都淘汰换成国产货了

转让出来,给大家学习一下也行!买废品就不值钱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转让出来,给大家学习一下也行!买废品就不值钱喽!

需要走固定资产报废的,所以。。。。。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走固定资产报废的,所以。。。。。你懂的

可以拆内脏,留个壳甚至只留面板铁条

网友:
养眼的设备,这么多肉,能拆下来二次利用的不少。

网友:
就看上了  那SONY电源,,,别的都玩不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