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50-24改成42V1.5A可调

楼主(2020-11-18):
坛里有很多教程我就不多说了,上个图

网友A:
至少可以改成5A可调吧,怎么只有1.5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可以改成5A可调吧,怎么只有1.5A呢?

对5a我不知道动错了我把康同丝给换了,再换上也不行。

网友B:
1.5A电流,你居然用3根康铜丝,没必要吧,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A电流,你居然用3根康铜丝,没必要吧,浪费了,

在42v时1.5A ,在12v、24v时3.7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42v时1.5A ,在12v、24v时3.7A

电流这么小,康铜丝应该只留一根,或者3根串联,3根还是并联,电流控制不好吧

楼主:
从新改了一下线路,有5A的电流,空载有49V电压,带载4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这么小,康铜丝应该只留一根,或者3根串联,3根还是并联,电流控制不好吧 ...

三根康铜丝和万用表的差200毫欧。一根7A,万用表1.6A。

网友(2021-01-19):
24V的是不是上不到50,我改的只能到48!有什么解决途径?

网友:
你这个改的有问题吧

网友:
正解,原来设计一根康铜丝7啊啊啊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