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冷车异响 踩住离合器异响消失

楼主(2020-11-18):
4000公里前换的离合器三件套(拨叉突然断了一样拆开的换了离合器三件套) 目前又出现这个问题 ,修理厂要旧件没给我分离轴承 ,现在也不知道到底给换了没  ,这个问题谁遇见过(1000多公里时候低速加油啾啾的响下我以为涨紧轮问题没管 ,十一出门高速100的时候加油突然感觉顿挫了一下轻微的)最近突然发现踩住离合器就好了,热车声音小.

网友A:
我原厂离合器也响冷车的时候,稀里哗啦的。7万公里开始的,现在10万多了。没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厂离合器也响冷车的时候,稀里哗啦的。7万公里开始的,现在10万多了。没管它 ...

我就怕出大问题 ,就异响不影响我也不修了 。

网友:
手动从20000多开始到现在93000多,一直一样的不踩离合稀里哗啦,目前为止,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怕出大问题 ,就异响不影响我也不修了 。

异响就是门题开始啊!

网友B:
分离轴应该是踩下离合器才会响,我的是踩下异响换分离轴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离轴应该是踩下离合器才会响,我的是踩下异响换分离轴承就好了

也有可能三件套修理厂进了假货吧 ,我想在换一套试试,就是踩住不响有的说变速箱问题   换了三件套 到出问题了  车就是修坏的 ,拆来拆去就不合适了。

网友C:
稍微紧一下离合线试试

网友D:
就是那个分叉顶的轴承一直按着压盘了,,,换离合器 组装没到位造成的 不影响使用,下次找家熟练的工人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那个分叉顶的轴承一直按着压盘了,,,换离合器 组装没到位造成的 不影响使用,下次找家熟练的工人装, ...

液压的离合, 感觉离合接触时有弹簧压的那种感觉(噔噔的) 脚可以感觉到,换完离合器就有 ,刚开始我想肯定副厂的就这样吧,没想到声音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稍微紧一下离合线试试

离合高我调低试了(是要调高还是调低)我调低过 液压离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离合高我调低试了(是要调高还是调低)我调低过 液压离合.

要在机舱里面调那个连接分叉的螺丝,像外调,调松一点,试试,说不定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在机舱里面调那个连接分叉的螺丝,像外调,调松一点,试试,说不定有用。。 ...

分叉死的,过来就是分泵顶的拨叉

网友:
拨叉断了换离合三件套?????这是什么神仙操作?明显被修理厂坑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