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王牌LCD47K73液晶彩电系列故障

楼主(2020-11-18):
故障表现为:
背光开机有时不工作
有时自动关机
无伴音

平时很少接到这样的机子,主要是机子太老了,问题多!现在都是LED的了,修起来容易些!
电源板型号:JSK4500-007 有两片TDA16888组成的电源

经过一系列的维修终于正常了

有时自动关机是电源板上一个电阻RS125变大了,阻值有时无穷大!
正常330R

背光开机有时不工作是这样处理的如下图

无伴音的问题,经检查为功放边的电容怀孕了!还湿了一片,搞坏了周围几CM的元件,最后加个放大板就OK了
这个电视断断续续修了几天才搞定!

网友:
有耐心,也有技术。拆开的图片我看着都头大。

网友A:
图为啥都是倒的?

网友:
高手 光耦旁边的贴片电阻你都查的到
这是花了多长时间去排查啊

网友(2021-03-06):
引用 网友A:
图为啥都是倒的?

TCL标志也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