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新选一款运动相机改电子显微镜目镜,也算是拆解行列

楼主(2020-11-18):
前几天卖了几根电子显微放大镜,(请参考原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905&extra=)反响非常好,主要是咱价格低,因为同样的齐焦镜头,搜全网都超过三百多以上了,咱这加上相机和各种附件等等三百多包快递,所以放出来几天就光了。。但是还有不少坛友在发微信要,也有直接淘宝上留言或者呼叫的。没办法,只好在舍脸找伙计在弄几根回来,以后在想估计不会多了,因为给我,伙计赚不了钱,卖别人五百以上。所以,这次,能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的别勉强呼叫了,实在没办法。

有几个坛友询问,这次的相机清晰度好像更高了,还有怎么改的啊。。好吧。咱就拍照一起看,因为上学的时候,体育老师经常代课教语文,所以脑袋空空文笔有限,脑子中没有华丽的辞藻,仅白话方式说一下了,更多的,还是请看照片,有不明白的,留言吧。谢谢您了。

拿到这款运动相机的侍候。就感觉比上一次拿到的那款『厚实』多了。手感都不一样,这款沉甸甸的,上次那款轻飘飘的。参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930&extra=』。研究完拆卸方式之后,轻松就拆机了,打开屏幕后盖,看到一个电池(库存东西不充电,电池容量不保了,实验过充满电开机能坚持十多分钟以上,如果作为放大显微镜用相机,因为一直插电,所以电池容量也无所谓了)插存储卡的地方。然后四个螺丝孔,拆下四个螺丝,直接拿下电池仓盖了,放眼看到一个用料还是蛮不错的电路板。上面有三个螺丝拆下。取出电路板。。竟然是分离两块板。。如此更换镜头座就方便太多了。拆机部分简单描述一下。下面请看图说话。。

拿到手,感觉这个机器重量可以,第一感觉就比上一款要好的多。至少前面是金属的,不像上款是塑料的。。

打开显示屏那个后盖。拿出来电池,电池仓四角四个螺丝孔,拆下螺丝即可拿出电池仓了

拆下电路板上三个螺丝,顺利拆出电路板和前面板。

改装的地方很简单。面板的原镜头过孔磨掉,开一个CS镜头座的固定孔。把CS座装上并用胶粘好的同时,在粘上一个带孔的静电泡沫,一是为了防尘,二是防止万一有静电乱窜,通过静电泡沫,可以直接到主板地线了。。

主板上的记忆电池已经不行了,测量只有1V左右电压,拿掉换新的,这样各种设置和时间日期都能断电保存了。同时拆下原镜头座,然后在最短时间内装到机壳内。我用一个亚克力板材作一个箱子,六面密封,留两个能伸手进去的孔,到最后装机的时候拿东西在箱子里面操作,尽量减少落尘,毕竟一个0.1毫米的灰尘落在CCD上,都能『挡着』很多采集点。显示器上出现的就是两三毫米大的灰点啊。。所以各种小心,以后使用中,尽可能不要随便拆开。偶尔有一个两个落灰,只要不是非常影响观看,忽略即可。比如一般手中有清洁工具的没几个,而且最大可能越清洁越多,
装上镜头前端防尘帽,然后装好主板,顺带打一个孔,把电源线印出来一根,因为设计的原因,不能同时插信号线和电源线。很无奈。。

收工了。。自我感觉良好。。呵呵。。

其实原本还打算吧相机上那个受控的照明灯引出来两根线,用来给改装辅助灯照明用,后来考虑多增加一个焊点,多一点故障。。放弃。。

此文结束,可以拍砖了。谢谢您那么耐心煎熬的看到结束。。。。

网友A:
我也把这个相机改成红外夜视了,奶奶的,被个愣头管理员移去了其他版块,真是离谱,凭什么同样是拆和改造,我的帖子就被移去其他冷版块,其他人的就能留在这版块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788

网友:
拍照清晰,有耐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把这个相机改成红外夜视了,奶奶的,被个愣头管理员移去了其他版块,真是离谱,凭什么同样是拆和改造, ...

建议想开点为好,至少在发帖方面比极客迷论坛dospy手电大家谈等无理由删帖友好。我也有SJ4000两款,一款撕逼鱼50元买的联咏96650正品SJCAM到货是变砖的,里面电路板进水氧化烧芯片,头速失败成学费。另一款山寨SJ4000联咏96655也是撕逼鱼50元买的,比第一家良心说是WIFI故障不要按就好,空焊位只有两三个很少,在2016年的时候为了没有鱼眼弯曲,买了一个12毫米和一个16毫米中长焦M12小镜头,M12微距延长环等,微距拍昆虫迷你草本植物等也不错,后来又尝试对接镜头,前组朝物体透镜头对头,后组朝感光片透镜背对背,有一个朝物体,再用废旧汽水瓶做一个物距合适载玻片观察窗,可以快速鉴定真假篮球服,正品不容易起丝有点弹性,山寨无弹性色丁布面料太容易起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想开点为好,至少在发帖方面比极客迷论坛dospy手电大家谈等无理由删帖友好。我也有SJ4000两款,一款 ...

发点图就好,纯粹靠文字,看不出内涵。

网友C:
要不是已经用单反相机+自制卡口转换器+改装1:1同步镜 做了电子目镜,也打算买个廉价运动相机之类的改一个,马宝成品电子目镜贵的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是已经用单反相机+自制卡口转换器+改装1:1同步镜 做了电子目镜,也打算买个廉价运动相机之类的改一个 ...

宝上和鱼上卖过两款USB口的和HDMI的。还有一个VGA的。。。都分别拆机过。USB的那种。怎么看都像是电脑摄像头剩余板子改装的。因为里面焊的线和做工等。。而且因为,我在宝上找到那种相机卖的壳子了。不到20元一个。一模一样,至于VGA输出的那种,分辨率和模拟输出的那种监控摄像头不差多少。。相对HDMI还清晰不少。但是从后来我拆过几款运动相机(论坛找的好几款)发现。鱼上卖的那种350-500之间的HDMI相机。貌似也是用这种运动相机改装的吧。因为里面明显电路和机壳固定螺丝不匹配的样子。至少我拆那两款好像就是改装的。。或许比咱专业,从外表和镜头接口看不出来,只有拆机才能看到。。

所以,最终选了现在这款运动相机改装。百元内就能搞定,效果不输于鱼上四五百的HDMI输出的。何乐不为呢对吧。。

网友D:
也想自己DIY一个显微镜了,前几天尝试修一个手机,拆开一看那主板上的元件比芝麻还小,肉眼根本无法看清,更别谈拆焊等操作了。。。

网友:
这种做工已经满足需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点图就好,纯粹靠文字,看不出内涵。

运动相机是联咏96655加AR0330感光片,镜头是12毫米焦距对接16毫米,外观太丑临时做的。

山寨篮球服面料布料没有弹性容易起丝。

正品篮球服弹性尼龙面料不容易起丝,有些超弹性款带氨纶面料一两年后老化变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想自己DIY一个显微镜了,前几天尝试修一个手机,拆开一看那主板上的元件比芝麻还小,肉眼根本无法看清, ...

最初的时候。是因为家里母老虎发威。把孩子手机给摔了,然后自己想修修。拆完发现老眼昏花。于是做个镜子来看。。然后处于显摆的情况。就发帖了。最初发矿坛了。。然后这边也知道了。就在这边在发一遍。然后好多个坛友PM我需要。。就找专门弄镜头的伙计弄来几个镜头。改装相机一起优惠坛友了呗。。宝和鱼上,齐焦镜头这样东西。就没低于五百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2839032445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动相机是联咏96655加AR0330感光片,镜头是12毫米焦距对接16毫米,外观太丑临时做的。

山寨篮球服面料 ...

看上去好像都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初的时候。是因为家里母老虎发威。把孩子手机给摔了,然后自己想修修。拆完发现老眼昏花。于是做个镜子 ...

这种相机在矿坛我也买了四五个,才15元一台,你改改出手,利润也很丰厚啊。

网友E:
楼主的齐焦镜头哪里买的,多少钱,我也有一个usb摄像头,能改成这样吗

网友D:
看到一个国外网友用树莓派DIY的显微镜,效果非常不错,不过可能是镜头的问题貌似操作距离不够,不知道换镜头能否解决问题:

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3824135/
文章:https://hackaday.io/project/167996-pi-microsco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相机在矿坛我也买了四五个,才15元一台,你改改出手,利润也很丰厚啊。 ...

你说的那款十五六一个啊。。我也混那个地方。可能最近去的不多。。怎么没发现。。唯一发现的一次就是卖的有瑕疵的。比如屏幕坏的或者其他瑕疵的那种。。可能是强迫症犯了,感觉不完美的东西,就没有要,我拿的是完整包没问题的。四十一个的那种。一次要了十多个,给三十五一个。。

相机。在加上信号线10元。里面记忆电池换掉。。基本也就五十了。。照明灯板和驱动板,虽然三五元不值钱,自己手工各种锯切磨不要钱,但是这样算来还算利润丰厚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齐焦镜头哪里买的,多少钱,我也有一个usb摄像头,能改成这样吗

摄像头改无非就是加一个CS座就能用了。只要保证好焦点准确。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一个国外网友用树莓派DIY的显微镜,效果非常不错,不过可能是镜头的问题貌似操作距离不够,不知道换镜 ...

树莓派在这个改装里面不过充当了相机的驱动板而已,用树莓派无非就是可以在软件上作各种功能。但是主要器件就是CCD或者COMS和镜头才是关键。。这相当于你操作系统无论多好,但是CCD不行或者镜头不行。也是白搭。。这就像网上卖的的那种多输出的所谓的工业相机一样道理。无非就是把管理硬件换下形式。如果不计成本的玩。可以用全画幅的单反晶片来做相机啊。。管理控制单元用普通电路板还是用单片机还是树莓派,甚至是用台电脑来操作。都可以的。但是,我个人以为,如果能用简单实惠的元件来达到实用的目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款十五六一个啊。。我也混那个地方。可能最近去的不多。。怎么没发现。。唯一发现的一次就是卖的 ...

呵呵,刚才看清楚查查论坛的资料,不是15一个,是10元一个,分两种,一种屏幕有瑕疵,另外一种是充电不行,其实是电池饿坏了,激活一下就可以。 我就是买了四五个十元的充电不行的,激活一下,全部都没问题,哈哈。至于你是不是我买的这种10元的,这个我就不说了,不知道哪个是你,反正我就是这个价入手,呵呵。这货性能不错的,目前还足够用,配上防水盖,可以水下60米以内使用而不需要加潜水壳。我叫卖家给我配盖子,一个多给10元,呵呵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8523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刚才看清楚查查论坛的资料,不是15一个,是10元一个,分两种,一种屏幕有瑕疵,另外一种是充电不行 ...

应该不是这个卖家,我买的时候是十月中旬了,是有坛友Pm消息过来说有这种机器,这个帖子我也看到过,原本想要屏幕没问题的,但是看到下面卖家补充说没货了,也就没在意,和发消息的坛友联系走的咸鱼买的,

我想说的是,你一直在强调购买价格,弄的我感觉自己买的价格高了,亏了好多钱一样,然后又说我盈利赚了大钱一样,其实就按你的购买价格,十元一个,手工费不算钱,里面记忆电池要买吧,镜头座要买吧,信号线要买吧辅助照明光板要买吧,驱动电源要买吧,供电引出usb线也要买吧,这些都是透明价格,零零总总下来增加到二十元没?算下来一个相机改下来三十元出头没?运费没和任何快递有合作关系,通常十元到十二元,一套机器算下来我能赚多钱?你算算能否超过三二十元?卖十台二十台又能赚多钱?
而且几乎所有买过的坛友都加的有微信,视频挨个试机,你在问问所有购买的坛友,收到机器后拆包检查看看我都送多少东西?充电宝,聚光灯头,照明板照明灯,问问那个买家我只送一个灯板的,那个都是至少送三片不同的灯板两个隔离型横流驱动板,这些东西都凭空来的?那个不是零零碎碎买了吃灰了,考虑给坛友能用上总比吃灰强些吧,可是怎么在你眼里感觉,我成了十恶不赦的奸商了?

我想说的是,我不是专业商家,我卖出的东西总要对得起良心,尽可能不让买家骂我,这就已经很知足了!我始终相信,人在做,天在看,你说对不对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