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电蚊拍铅酸电瓶改锂电池线路对接疑问

楼主(2020-11-18):
参考连接,参考这个做,但是后面完整的图线路看不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办。灵魂画手画了一个图,大佬指点下。感谢
最好是单独用线标记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主板正负接4056OUT的正负极。

网友A:
  锂电池链接正确,out+和—分别链接拆了的电池红黑线。红+黑—。

网友:
主板的B+ B- 分别连接4056板子的  out+ out-

4056板子的 b+ b-  连电池正负。

就像2楼那样就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链接正确,out+和—分别链接拆了的电池红黑线。红+黑—。

电池有个长的过充保护板,我给剪掉了没关系吧,我看这个主板带充电保护就没用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