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某宝上的精密压力表(胎压枪)

楼主(2020-11-18):
结构简单的很。气体在铜色铝管里推动活塞运动压缩弹簧,齿条通过齿轮带动指针。由于弹簧一致性差又没有可调整的机构补偿,还有活塞的摩擦力的影响导致误差很大。

网友:
做工太粗糙,材质也很差!

网友:
果然很精密,黄铜齿轮和游丝还有铜管去哪里了

网友:
都有塑料齿轮了,还要什么游丝哟

网友:
本村余姚出的,经常看见街边小店里的妇女利用空余时间在装配这种气压表。

网友A:
塑料齿轮?寿命堪忧

网友:
一般是这种结构,读数相对靠谱

网友:
类似的我也买过一个,当初欧尚超市里29元,半年后变成测量两三次凑合看,一年后再也不归零,可能是铁弹簧,不是太好钢料。又在供应那找取样,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带三通阀全套接头,到货后发现是压缩机大接口,找合适粗细废旧记号笔做打气筒转接头,气阀用废旧松紧带捆住锁定出气应付单人用打气筒,用了两三年没问题,表头结构好像是C形管,带动杠杆加增速齿轮组。

网友:
确实垃圾,还是要油浸式的可能要好些

网友:
我估计误差至少有0.1

楼主(2020-12-28):
引用 网友A:
塑料齿轮?寿命堪忧

谈不上寿命,时间久点了(润滑脂干枯)指针就回零了。

网友:
这个确实差了一点,比灭火器上的那个压力表还差

网友(2023-09-28):
这种的还是不准

网友(2023-11-27):
冬天使用,接到轮胎上,准备看看胎压多少,差多少,结果根本指针就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