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奸商没良心-顶球小海狮&游泳小胖鱼-给发条玩具换发条

楼主(2020-11-18):
发条玩具也算是历史悠久了,
比起电机驱动,更加廉价易得,也不用担心电池没电漏液的问题。

ps: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版块了,维修达人和能工巧匠里面都没有这个分类。

游泳小胖鱼(小河豚?)是洗澡的时候放在澡盆里游泳的,
无奈奸商没良心,发条盒不防锈,没几个月就锈烂了,游泳小胖鱼再也游不起来了。
顶球小海狮倒是挺好玩的,就是不耐摔,一次就碎了,球再也顶不起来转了。
塑料材质太差太薄,用胶沾是不可能了,碎片也不知道崩哪里去了。
看到这对难鱼难狮,还是把它们合二为一吧,拆小海狮的发条给小胖鱼。

初看没问题,实际上两个玩具都不工作了

小海狮的球转不动了,小胖鱼的尾巴摇不起来了

原因在于小海狮的顶球转轴固定塑料摔烂了,没法固定转轴

拆散得到发条机芯

小胖鱼的螺丝多一点,上发条的钥匙在肚子下面

小胖鱼的机芯比小海狮大了一圈,担心发条用不上

拆散小海狮的机芯,发条比较新,因为买来第一天就摔烂了

小胖鱼的发条槽要粗一点,发条盒不防水,发条弹簧已经锈烂成渣渣了,掉进澡盆里一些锈渣。。。。。

大致清理了一下锈迹,

取下发条,强行移植过去

勉强能上去,新发条明显窄了一些,绕满卷的直径也细了许多,直接导致续航下降

最后把小胖鱼装回去,又能愉快的游泳了,至于小海狮,可以扔掉了,又买了个新的小海狮哈哈

奸商确实没良心,既然是放进澡盆游泳的发条玩具,
为啥发条盒不做好防水

网友A:
中国制铁水准还从没生产出过不锈的法条,你就别怪奸商了

网友A:
卷尺的发条也是三天两头断了 我修过不少 质量真差  反正 而且连卷尺也越来越薄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制铁水准还从没生产出过不锈的法条,你就别怪奸商了

我怪奸商补给发条盒做防水,
不锈的发条我不强求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卷尺的发条也是三天两头断了 我修过不少 质量真差  反正 而且连卷尺也越来越薄的料 ...

肯定会有人说,质量太好老不坏,新产品卖给谁。。。厂家要倒闭了

网友B:
为啥发条盒不做好防水

小孩子玩一段时间就厌倦了,然后吃灰。所以就不考虑防水了

网友C:
嘿嘿这是我巢特色,玩具得加个 更 字~

网友:
这种塑料零件一般都不会太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肯定会有人说,质量太好老不坏,新产品卖给谁。。。厂家要倒闭了

零几年有款TOMY磁吸惯性车,当初因为一百多元肯定家人不让买,后来网购惯性车飞轮齿轮箱,改大传动比达到1比50到90超大增速比,最后发现飞轮振动太明显,估计飞轮端最大每分钟转速勉强达到5400转,最后因为扫齿失败告终,以后只能再买两三个新齿轮箱,用电烙铁微调低速侧齿轮轴距到有点紧配合。一般义乌那的玩具和齿轮箱都是走量,深圳等有点品牌玩具质量不会太差。

网友E:
价格翻倍你会买吗23333
需要更精密的模具+三个橡胶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发条盒不做好防水

小孩子玩一段时间就厌倦了,然后吃灰。所以就不考虑防水了 ...

普通发条玩具不防水也正常,澡盆里的游泳玩具最好还是防水吧,不然造成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这是我巢特色,玩具得加个 更 字~

特色产品。。。。。。。。。。。。。。。。。。。有点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几年有款TOMY磁吸惯性车,当初因为一百多元肯定家人不让买,后来网购惯性车飞轮齿轮箱,改大传动比达到1 ...

确实是义务货汕头货比较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发条玩具不防水也正常,澡盆里的游泳玩具最好还是防水吧,不然造成污染 ...

这点锈斑,对澡盆水污染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翻倍你会买吗23333
需要更精密的模具+三个橡胶圈

价格翻倍我也会买的,同样的玩具,刨除品牌溢价,我愿意为质量好的付更多的钱,比如费雪的正品音乐小海马,正版和盗版差了好几倍的价格,我依然选正品

网友F:
都差不多塑料的

网友G:
可以自己涂三防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差不多塑料的

大概是小作坊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自己涂三防漆

。。。。。。。。貌似是个办法哈哈

网友:
这肯定是大婶的玩具,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