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烟雾报警器  看看传感器长什么样

楼主(2020-11-18):
楼下捡的,看上去还很干净

一个按键,一个led   记得led会一闪一闪

缺少底盖

扣出电路板

8脚芯片,不知道是358还是555

烟感核心部件  一个黑色塑料件,里面有好多阻档光线反射的隔板

里面有好多阻档光线反射的隔板,led发出的光线无法反射到光敏二极管,当里面充满白色的烟雾时,光线散射,光敏二极管受到光照导通,从而触发蜂鸣器发出声音

END

网友A:
装电池的,这种东西打个火锅,水蒸气上去了也会叫

网友B:
现在这个先进了。之前别人给三个   后边带放射性标志的,看到标志后,连夜扔垃圾场了。都没敢扔楼下垃圾箱 怕谁捡去乱拆。

网友:
原理明确,有备无患

网友:
不是9伏电池就好了,这个不是通用设计不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装电池的,这种东西打个火锅,水蒸气上去了也会叫

实际上是液化后的微小水珠,有点液体固体都能检测到很灵敏,很多空气净化器用的是光电式空气传感器,好点的空气净化器两个光电式传感器,一个在进风口附近,另一个在出风口附近,水蒸气应该是无色透明。

网友:
原来是这原理,感谢科普

网友:
分两种,一种是光电的,喜欢误报,另一种离子式的,好用但是有微量辐射

网友:
这个第一次见,稀奇

网友:
拆过八脚芯片是358。

网友:
第一次见,以前还真的不知道靠阻挡光去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个先进了。之前别人给三个   后边带放射性标志的,看到标志后,连夜扔垃圾场了。都没敢扔楼下垃圾箱  ...

你说的是离子式的,准确度比较高,这种是低端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是液化后的微小水珠,有点液体固体都能检测到很灵敏,很多空气净化器用的是光电式空气传感器,好点 ...

两个传感器设计就能降低误报率了,

网友D:
这烟感误报率高,南方五六月份湿度高到处结露的时候就会经常误报,装一套混个消防验收合格证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离子式的,准确度比较高,这种是低端产品

估计是这样。反正看到放射性标志,心情马上就不好了。虽然知道应该是符合标准的,但是还是马上就送垃圾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个先进了。之前别人给三个   后边带放射性标志的,看到标志后,连夜扔垃圾场了。都没敢扔楼下垃圾箱  ...

我拆过离子型的,戴个口罩,头上包个毛巾。想想是挺吓人的

网友:
我拆过一个,里面啥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拆过离子型的,戴个口罩,头上包个毛巾。想想是挺吓人的

一看到那个放射性标识  立马心情就不好了。也不敢继续拆了。哈哈哈哈

网友:
没电老叫唤烦得很

网友(2021-10-21):
引用 网友D:
这烟感误报率高,南方五六月份湿度高到处结露的时候就会经常误报,装一套混个消防验收合格证而已 ...

大部分都是这样吧?验收过了就没人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