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维修用电子显微放大镜加运动相机改装的高清相机

楼主(2020-11-18):
维修用电子显微放大镜加运动相机改装的高清相机,齐焦镜头的优点什么的,请参考老卖贴有说明的。。

相机改装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838&extra=

上次售卖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905&extra=

淘宝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50111debhLU40e&ft=t&id=628390324456

拍下之后,请备注论坛ID是哪位。以方便解答各种问题。。毕竟淘宝上很多的敏感词,不小心触发了,有可能被禁言等惩罚,,如果不相信,你以买家的身份在咸鱼上说几次   微信  贪腐  奸商 等等关键词,很快就成『哑巴』了。。呵呵。。

前几天卖了几根电子显微放大镜,(请参考原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905&extra=)反响非常好,主要是咱价格低,因为同样的齐焦镜头,搜全网都超过三百多以上了,咱这加上相机和各种附件等等三百多包快递,所以放出来几天就光了。。但是还有不少坛友在发微信要,也有直接淘宝上留言或者呼叫的。没办法,只好在舍脸找伙计在弄几根回来,以后在想估计不会多了,因为给我,伙计赚不了钱,卖别人五百以上。所以,这次,能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的别勉强呼叫了,实在没办法。

这次有所变动的地方是辅助灯部分,因为物距9.5厘米。用原装辅助照明改灯(原灯是红色,要换成高显色白色)物距就剩下5厘米了。所以下工具会有些勉强,所以尽可能把辅助灯放在外面,不和镜头安装在一起,。所以本次提供两种灯板,一个LED恒流源隔离型电源驱动板,在提供一个原镜头的护盖,如果还想把照明装镜头上,只要把盖子粘在灯板上,就可以直接螺纹拧在镜头上了;如果手中有金属软管,也可以直接做成小台灯模式的来照明。另外还提供一个环形灯板,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卡在镜头上更好。

另外需要说明的就是,镜头前端原同心照明那个拐角,现在没任何适用意义,而且发货包装会很影响,已经出现过因为这个东西造成物品损坏的问题了。所以,没有特殊需求,此物取下不发,原孔用胶带密封防止灰尘。。

遥控器就不在试机了,上次卖贴有详细说明,没有买家反应说有问题的,最多是里面电池不行了,如果有,自己换一个即可。另外因为这次那货还缺三个遥控,所以最后三位买家就没有遥控器了,原本也几乎用不到,这个东西就是遥控开关录像用的。。显微镜状态下,没谁遥控着玩开关录像什么的吧。毕竟可以设置开机就开始录像的。。。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带支架、不带支架、不带支架。可以给你提供其他卖支架的连接。
价格不变。360包快递非偏远。边疆区域加10元运费。谢谢

物品清单:
相机镜头一套
Micro HDMI信号线一根
辅助照明灯板三个
灯板驱动隔离型电源一个
照明灯安装螺纹盖子一个
手表型遥控器一个

适用支架最好看

相机镜头套装

辅助照明的东西

一个尺子当观察物

最小状态是六毫米状态显示

最大状态1毫米接近霸屏

在来看一个贴片电阻

放大后

补充内容 (2020-12-1 21:20):
最后四台了。。卖完至少年前是不会再有了。年后有没有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需要的朋友看过来吧,不多了,这次卖完应该是彻底没有了

楼主:
两天出三台。。马上没有了。。需要上车的旅客,请抓紧买票上车了。。

楼主:
还有六台了。。留一台自己用。。算是还有五台了。。。不知道还有没需要的了

楼主:
补充几张辅助灯照片,刚改好的
最初是用3.0的高显色灯珠做的,六并九串,色谱很全,但是非常的累啊,一个灯上五十四个灯珠,要焊一百多焊点,所以昨天突然想起来应该用灯板来改多方便啊,但是寻遍全网也没找到正好合适的,手中现有的灯板中心孔小了些,直接使用,在低一档时会在屏幕四角有些阴影,所以决定扩大中心孔,这样势必要牺牲一并(六并三串),但是考虑用的恒流供电,也无所谓了,亮度应该没什么变化,接下来就简单了,开孔粘胶等待固定好即可,上电开灯,很亮,够用了

拧到机头上,好,非常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几张辅助灯照片,刚改好的
最初是用3.0的高显色灯珠做的,六并九串,色谱很全,但是非常的累啊,一个灯 ...

还有五个了。。。

楼主:
还有没需要的?现在更换上面新作的辅助灯了。。

网友A:
你这只是放大倍率高,不是高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只是放大倍率高,不是高清的!

高清在相机一方面,显示器也要求高清啊最少这两样,缺一不可,其次就是那些真正的1080以上的相机,那有四五百元之内的啊

其次,就算标准2K显示出来,你能给集成电路换引脚么?能给led换晶片么?投资设备一两千,修一个一二十的电路板?没必要哇,现在的显示效果已经清晰看到一毫米的贴片了,能给处理器飞线了,投资三四百,这不足够好了么?对不对伙计,花最少的钱,办最合适的事情,这才是我们没钱又想玩的最佳选择,因为,真正有钱人,一切都是买买买即可,有几个有钱人会把乐趣转移到路过垃圾桶都要瞄几眼看看有没“心怡”的别人扔的电器零件电路板啊

网友B:
顶老哥一个,没错,术有专攻,业余玩家够用就好,否则就是无㡳洞,别人厂家,科研可是有资金支持的,随便一样仪器少说上万.多则几十,上百都正常

网友C:
不错,要是不是手里有台体视显微镜就下手了。顺便问一下你这个软管辅助灯哪有卖的,能调亮度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老哥一个,没错,术有专攻,业余玩家够用就好,否则就是无㡳洞,别人厂家,科研可是有资金支持的,随便一样仪器 ...

其实实话说,还是穷闹的,如果有钱了,直接买买买多好啊,
做这个镜头座,磨啊,搓啊,伤手指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要是不是手里有台体视显微镜就下手了。顺便问一下你这个软管辅助灯哪有卖的,能调亮度不? ...

灯头宝上有卖,一个三两元,金属软管也有卖,一根三十厘米长的,大概十元内,套立柱上的那个是铝管切割然后套螺丝装软管和螺丝的

楼主:
最后四台了。。卖完至少年前是不会再有了。年后有没有也不是很清楚。同时感谢捧场的坛友们。。。

楼主:
还有四台了,马上又是什么双十二发货高峰了,有需要的赶紧下手啦

楼主:
最后几个了。。稍后隔壁坛子发布。手慢无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后几个了。。稍后隔壁坛子发布。手慢无啊

还有三台了,没上车的抓紧了,年前肯定没货了

楼主:
很快卖光了,手慢无了!

楼主:
最后三台了,还有没要的?手慢无了,卖完年前不会在有货了

楼主:
最后两台,迟到没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