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大神们,嫁接电烙铁 需要zvs多少温度,还需要什么工具

楼主(2020-11-18):
还有需要什么具体事项,      能不能有高手指点一下我,  我是一小白,挺喜欢弄这个的

网友A:
嫁接t12吗?
一般t12穿孔头切断打磨  936头切断或者加工和穿孔头对应形状
磷铜焊条 或者 含银铜焊条加阻焊硼砂份
一般烧到红热能化磷铜焊条后两样对接就焊一起了  可以搜搜相关视频
含银铜焊条加硼砂一样操作,

注意安全,带上护目镜。

网友B:
一般600度左右 ,具体温度要看你用的焊料而定,加热到磷铜熔化即可。具体做法是,把T12头部和936头子根部截断,并打磨平整,然后加上磷铜粒,放进感应加热线圈内,待磷铜熔化后,将两者压紧,断电,待冷却后取出。对了,要加些硼砂助焊。

网友:
zvs没用过  ,用过大号打火机  效果还行

网友:
先弄个zvs再说。

网友C:
如果你胆子大,不心痛的话,可以这么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83806&extra=

我经常烧红来玩也没玩坏过T12 , 倒是之前有几支用着用着的就坏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600度左右 ,具体温度要看你用的焊料而定,加热到磷铜熔化即可。具体做法是,把T12头部和936头子根部截 ...

请问这个压紧是需要拿2个钳子使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嫁接t12吗?
一般t12穿孔头切断打磨  936头切断或者加工和穿孔头对应形状
磷铜焊条 或者 含银铜焊条加阻 ...

不行啊老哥,   红是红了  直接变成一个小铁疙瘩,     然后就化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胆子大,不心痛的话,可以这么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806&e ...

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嫁接t12吗?
一般t12穿孔头切断打磨  936头切断或者加工和穿孔头对应形状
磷铜焊条 或者 含银铜焊条加阻 ...

老哥,我一搞那个  焊条就变成小铁疙瘩了,    然后就融化不开了

网友:
去年论坛有类似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压紧是需要拿2个钳子使力么?

最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