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室内的可视对讲改显示器吗求方案

楼主(2020-11-18):
楼下的可视对讲坏了也没人修,家里的可视对讲也就没用了,正好手里有个乐视的盒子,没有闲置的显示器,就想是不是能把那个屏幕改成显示器用 大概7寸左右 彩色,一根网线供电。有大神改过吗?麻烦吗?希望给个意见和思路

网友A:
一般都是模拟线路,估计可以插AV线就可以了

网友B:
找物业呗,改了这个以后要用咋办...

网友C:
网线供电的也是 电源,数据,门铃 AV视频 等等的功能用网线接进可视对讲里。并不是真的网线里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模拟线路,估计可以插AV线就可以了

好的 有时间了拆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物业呗,改了这个以后要用咋办...

我自己家里的 不是外边的 已经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线供电的也是 电源,数据,门铃 AV视频 等等的功能用网线接进可视对讲里。并不是真的网线里的数据。。。 ...

好的  这几天有时间拆开看下 看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