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到一个奇怪的小设备,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

楼主(2020-11-18):
偶然看到一个小东西,本来以为是无线充电器,但是打开之后发现不是,只是一个电路板带一块锂电。
电路板简单看下主要是控制板载的几个LED灯珠的,有个8脚封装,没有标志不知道是什么。电池下面还有一个小灯珠,肯定不是小夜灯。

发出来大伙儿帮忙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

网友:
LED小夜灯

网友:
看到4边4个小LED灯了

楼主:
按两下中间按钮灯就亮了,有红有蓝,然后怎么也关不了,肯定不是小夜灯啊

网友A:
没有拆完啊,板子反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拆完啊,板子反面呢?

已补上了,只有一个原件,电池下面还有一个灯

网友:
乱猜一个:呼叫按钮?

网友B:
应该是米家那个感应小夜灯

网友C:
看那条软排线连接的是什么应该就知道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那条软排线连接的是什么应该就知道干嘛的!

连接的就是一个小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米家那个感应小夜灯

不是的,完全没有感应能力

网友D:
就是纯开关类型的小夜灯了,不带光控和人体感应款最落后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纯开关类型的小夜灯了,不带光控和人体感应款最落后那种

不是的,很奇怪啊,壳上有米家的标志,但是米家的产品库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
夜骑自行车用的警示尾灯

网友:
今天正好拆了一个跟楼主的这个相似,不过电路板要复杂一些。是一个蓝牙小钢炮音箱的电路板,坏了,就拆开看看扔了。

网友:
PCB在按钮这一部分似乎是两用设计,可以改成触摸

网友:
有机会改造一下就好了,弄个人体感应小灯玩玩,软包850毫安锂电池也可以留下来

网友E:
和客厅LED灯的遥控器很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很奇怪啊,壳上有米家的标志,但是米家的产品库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

不像米家的东西,第一,logo上的斜杠反了且位置不对以及没对齐,第二,米家下面是圆弧不是尖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客厅LED灯的遥控器很像

是的,后面还带一个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