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3g有必要换红米ax6吗?

楼主(2020-11-18):
家里联通带宽200m,我的屋里wifi5g有点弱,手机电脑都少一格。

网友:
换吧,信号和速度都更好

网友:
红米AX6的5G范围稍微大一点,信号强度高很多,最大连接数也多,我就用了AX6 挺好的

网友:
换吧 小米3g真不行 我之前撸了一个在吃灰

楼主:
在路上了,拼多多245元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路上了,拼多多245元买的

必须得换,小米4之前的所有路由器都是垃圾,没有功放芯片的。不过你两百多买的是AX5吧,6应该三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得换,小米4之前的所有路由器都是垃圾,没有功放芯片的。不过你两百多买的是AX5吧,6应该三百多。 ...

ax6,拼多多289元,黑卡减免之后到手244

网友:
引用 楼主:
ax6,拼多多289元,黑卡减免之后到手244

真便宜啊,我在京东双十一买的ax6还是299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