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变压器电源,开关电源的次级负地,接到外壳的PE大地,安全吗

楼主(2020-11-18):
好处是电源比较安全,纹波少,对人安全多些。

但有一个危险,比如其他设备也外壳接有地,比如电烙铁,那么不小心,碰到电源的地,实际上,电源就短路了。

我就干过,断电只断了负极,然后电路和烙铁碰到。有火花,烧了芯片。

但是ATX台式机,外壳就是接的负极,也接大地的PE线。
笔记本电脑的电源,负极就不接大地。

网友:
接地要求不同。

网友A:
完全没看懂。

不管开关,线性电源都是隔离变压器,怎么会跟地短路?

除非8~90年代的热底板彩电才有这问题。

网友:
这是你违规操作引起的,和安全措施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看懂。

不管开关,线性电源都是隔离变压器,怎么会跟地短路?

负极是指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的次级端,与热底板彩电的电路结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看懂。

不管开关,线性电源都是隔离变压器,怎么会跟地短路?

1.次级的地,指负极。

2.地,指的是220v电源的那个大地的地。
次级的负极,能否接外壳的地线,也就是220V电源的地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次级的地,指负极。

2.地,指的是220v电源的那个大地的地。

肯定可以接,很多功放是三眼插头的,相当于负极接地。也就是机壳接地,变压器外壳接地,变压器屏蔽罩接地,这些都是负极接地的。

而对于一些开关电源也有负极接地的,我记得明纬那些电源好像就是外壳接地;具体是不是负极接地到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接,很多功放是三眼插头的,相当于负极接地。也就是机壳接地,变压器外壳接地,变压器屏蔽罩接地 ...

外壳接次级的负极,这个风险在哪里?

好处在哪里? 比如示波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壳接次级的负极,这个风险在哪里?

好处在哪里? 比如示波器就是这样的?? ...

屏蔽外来干扰信号。没有什么弊端,这些都是很早之前的基础技术沉淀。

要是接大地的话,屏蔽效果更好;同时也屏蔽自身发射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外来干扰信号。没有什么弊端,这些都是很早之前的基础技术沉淀。

要是接大地的话,屏蔽效果更好;同 ...

很多情况下,有短路的风险

网友:
2个设备都是负极接地负极就是等电位的接触不会短路的

网友B:
看你用途吧,我喜欢用图片说话,不讲太空洞的话,小白看了也能理解,下面的图就是负极和大地一起,平时没什么,如果两个电源串联使用就要把那个负极片去掉才行,

网友:
正极+  、负极-  、 地GND  是不同的。。。。你理解错了。   负极不等于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外来干扰信号。没有什么弊端,这些都是很早之前的基础技术沉淀。

要是接大地的话,屏蔽效果更好;同 ...

实际上自己改ATX可调的,或者其他的,也应该有个开关,或者螺柱。决定是否负极接地

楼主(2021-01-09):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途吧,我喜欢用图片说话,不讲太空洞的话,小白看了也能理解,下面的图就是负极和大地一起,平时没什 ...

是的,这样要理解。

楼主(2022-02-20):
实际上自己改ATX可调的,或者其他的,也应该有个开关,或者螺柱。决定是否负极接地   我就是这么搞的

楼主(2024-02-11):
线性变压器的外壳,铁芯,要接PE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