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麻烦大家推荐一下电脑配置,能流畅看4K电影

楼主(2020-11-18):
现在什么样的配置能看4K电影?流畅不卡。不玩游戏,不办公,一年呢就看几十个小时的电影。原来有个十年前的主机,联想牌子,主板大小是24.5×24.5的,最好是一样大小的板子,起码能装进去,感觉机箱挺好的。谢谢各位高手推荐一下。

网友:
十代i3外加一块对应的主板,一块500到800左右的显卡,设置硬解应该没问题。

网友:
10代最便宜的带集显I5处理器,接着围绕这块处理器保证正品的情况下怎么便宜怎么来,不含显示器应该在2000以内!!!
理论上应该是支持4K的显示器最贵!!!

网友:
3L大小的迷你主机,i3-8100的CPU,8+512g的大概1000多吧

网友:
现在较新点的CPU集显都能流畅解码4K了吧?主要是4K的显示器贵,电视倒是便宜。

楼主:
谢谢各位推荐,小白一个,能具体说一下型号吗不需要显示器,接投影机看

网友:
我的戴尔 7070mff  8100t 16g 英睿达   三星 512g nvme   考虑不  99新  还有个4k飞利浦显示器

网友:
如果只为了看4K不如就直接买播放器,或者盒子,各种300多的盒子,都能流畅看4K
如果想要好一点的,方便一点的,就用4K硬盘播放机,便宜的也就800到1000左右,
我双十一入手个Z9X

网友:
为什么不4K的电视盒子?
方便呀~

网友:
光看电影用,买个500左右的电视盒子让可以了,比如当贝超级盒子……

网友:
京东海美迪盒子,没开机广告。

网友:
既然这么说那就搞 R5 2600+B450M+8G*2+570 4G吧虽然不便宜但肯定能看,注意的是显卡的HDMI才支持4K输出,其他不行。

网友:
放电影用建议集显 用10代I3就行 带集显 主板要华硕微星技嘉的 其他牌子主板自带HDMI输出很多不支持4K 这三个牌子买之前可以去官网查详细输出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去马宝按你们说的搜搜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推荐,小白一个,能具体说一下型号吗不需要显示器,接投影机看 ...

投影机分辨率多少?有必要播4K片源吗?和播1080P比,肉眼能看出区别不?

网友B:
r53600x+b550+双8g内存条+rx5500xt,需要4k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影机分辨率多少?有必要播4K片源吗?和播1080P比,肉眼能看出区别不?

就是想折腾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3600x+b550+双8g内存条+rx5500xt,需要4k显示器

就是想折腾

网友:
集显就可以硬解4K,只需要配套有HDMI2.0接口

网友:
某宝上J4105/J5005之类ES的NUC就可以了,核显硬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