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拆个汽车的LED刹车灯,很特别的LED,附抄板电路图

楼主(2020-11-18):
路过汽修厂,捡到一个残缺的汽车刹车尾灯,敲掉多余的塑料,只要这个LED尾灯。

就是他——LED汽车尾灯。

灯罩是卡扣的,三只卡扣。

慢慢一撬,就下来了,拿下灯罩可以看到9只5mm草帽LED灯珠,三并三串。

从侧面看一下。

灯珠是钎焊上的。

细节。灯珠很特别,引脚比较粗,可能起散热作用。

这是灯的底部。

拆掉电路板可以看到灯珠的焊脚背面。

板子。

板子反面。

输入是三根线,负极、刹车、夜行灯。先接刹车(高亮无灯罩)。

夜行(低亮无灯罩)。

高亮时的电流。

低亮时的电流。

盖上灯罩的效果,高亮。

低亮。

灯珠很特别,灯芯特写,也不知道灯珠参数。

抄版电路图。

看来是比较早期汽车上的LED刹车尾灯(应该外面还有一层灯罩),电路比较简单,电阻限流,亮度还不错,我接的是12V电源,如果在汽车的实际使用中,会比这个还要亮一些(汽车发动机工作时,电压应该在14V左右,高亮时的电流应该在200mA左右)。
谢谢围观!

网友:
比亚迪F3的?有点像啊

网友A:
那么R3  R4 都是四并联,纯粹是把电阻爆掉吗

网友:
有意思,这种LED第一次见

网友:
灯珠看起不像钎焊,像铆接的。

网友:
看上去还是那么好看啊

网友:
这个灯芯看来还是不错的,似乎是金线

网友:
装电动摩托车

网友:
这种灯看起来很皮实,想要整坏它不容易。灯脚粗而且铆接到大铜板上,已经是为长时间工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用调压器调到14.5伏试试电流多少,一般车子发动后过来的电压都是偏高。

网友:
这个电路简单啊,可能做工还可以

网友:
做工不错。3X3LED是先并后串的吧?

网友:
如果图没错的话,这种限流电路并不好,不如每路独立限流~

网友:
那几个独立并联的是为了增强散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R3  R4 都是四并联,纯粹是把电阻爆掉吗

功率不够吧

网友:
可能是防止某个件损坏影响使用

网友B:
led刹车灯晚上太恶心

网友:
抄板不对,led连接方式应该是先三个并联,再串联。

网友:
看LED脚又粗又大,以为功率大,电流大,结果功率好小,浪费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刹车灯晚上太恶心

比如老pst:lol:

网友:
就像比亚迪F3的尾灯,应该是自家做的吧,做过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