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东风景逸XV16款低配,手刹一个零件质量问题维修和解决方法

楼主(2020-11-18):
拿的B照,10年没开车子,随着家里人口增加,还是去卖了个车。当时准备卖景逸X5高配手动档,最后被家人要求买自动档,就选了景逸XV自动档低配,还省了点钱。我对车要求不高,就差选面包车了,车型是我老婆选的,她说SUV空间大坐的舒服。平时开车也不多,也不喜欢出去玩,每年因工作原因跑一次高速,一个来回400公里,今年高速都没跑过,4年多才跑17000公里不到。今年因为武汉疫情,跑的更少,反正每年底做一次小保养。

我一般上下班开,单程才4公里,所以油耗还是比较高,天热天冷8-9个。有次怕高速上油不够,70-80码速度跑回来油耗5.7,跑的油耗最低一次,CVT变速器每次开车都要怠速走一段才能踩油门,冬天异响什么的都不谈。

这车在我手上换了2个刹车灯,左右各一个。右后刹车外侧不磨盘,拆下来加了一次黄油。今年可能雨水多的原因,左后车窗降下来自动升上去,修这个走了点弯路,拆了左边两个车门,网上查了一例是方向盘哪里车窗继电器故障,我的车没找到这个板子,可能是景逸另一款车,最后问题还是在驾驶门上。但是拆下来没有进水,橡皮擦干净装回去问题也解决了。

最近偶尔能听到右边有擦着响的声音,出现几次,但是很快就消失了,当时以为树枝或者石子卡在刹车盘上了,有天突然一下变的很响,最后也确定是右后轮发出来的,就拆开看了下。多亏有个喜欢修车的同事,摩托车估计他能拆散了再装回去,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拆开。最后发现是手刹刹车片固定弹簧钢片断了,固定卡销也掉车外了,刹车片向外偏和车轮盘磨擦响。弹簧钢片网上都找不到卖的,最后同事给想个办法解决了。当时异响时检查后桥,发现右边刹车鼓上有个孔左边没有。主要是对结构不了解,拆开刹车之后才知道,哪个孔是插刹车片固定卡销的,已经不知道掉哪里了,要不然可以早点发现问题。

下图就是刹车片固定的弹簧钢片,另一边的断了

下图是最后解决方法,一套螺丝杆,一个垫片一个弹簧,怕震动脱落,还用手电钻把螺母哪边钻了一下

下图钢片同事帮我试着焊接上,上面有些焊料

下图是车窗总控

从旧版数码之家到新版后再没怎么发贴了

网友A:
鼓刹太容易出问题了,特别是进雨水或者一段时间没开的话,刹车分泵很容易就锈死了,然后就磨刹车盘。

网友B:
还是买的卡罗拉皮实,就加油加水就跑,

自己换过空滤,雨刮器.

保险杠被我怼的不像样子了

网友:
这也是修车的一把好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鼓刹太容易出问题了,特别是进雨水或者一段时间没开的话,刹车分泵很容易就锈死了,然后就磨刹车盘。 ...

我的车是4车轮碟刹,手刹是鼓刹在后两车轮上,前两车轮是变速箱P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的卡罗拉皮实,就加油加水就跑,

自己换过空滤,雨刮器.

现在卡罗拉也是cv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的卡罗拉皮实,就加油加水就跑,

自己换过空滤,雨刮器.

我的保险杠直接怼下来,两颗螺丝孔直接脱落,加了两个垫片,继续服役,就是保险杠明显看到一道横沟。我准备自己换机油了。

网友:
这个我也拆过,是因为这个弹片弹力下降,压不住刹车片,颠簸时“吭哧”响,把簧片掰一掰装回去解决了,这个东西没有单独卖,某宝上要搜“手刹修理包”,然后根据车型去找或者直接问卖家,修理包也不贵的,几十块钱,都是一些小零件……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刹太容易出问题了,特别是进雨水或者一段时间没开的话,刹车分泵很容易就锈死了,然后就磨刹车盘。 ...

看情况楼主这不是鼓刹,是手刹,严格来说是拉线式鼓刹,如果用于日常制动,鼓刹会有两个分泵
四轮盘刹用拉线式鼓刹作为驻车使用时普遍的解决方案,现在又电子式的,就没有这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刹太容易出问题了,特别是进雨水或者一段时间没开的话,刹车分泵很容易就锈死了,然后就磨刹车盘。 ...

也不一定,我的面包车5年了,后鼓刹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刹太容易出问题了,特别是进雨水或者一段时间没开的话,刹车分泵很容易就锈死了,然后就磨刹车盘。 ...

送货的面包车10年了,鼓刹啥事没有,最初捷达桑塔纳都是鼓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