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金士顿U盘16G G3 主控群联2251-07 TLC量产成功!

楼主(2020-11-18):
前几天我一个经常用的金士顿U盘DataTraveler 3.0 16G在拷贝电影时突然报错,再插入时就提示显示磁

盘是raw格式,当时想着这u盘里面可能有点数据就不着急格式化,先恢复数据!先用winhex32做个镜像,

等了几天在网上查到需要把U盘引导区的DBR信息复制到镜像才能恢复数据时,就把U盘来出来格式化,结

果提示无法格式化,磁盘写保护!这样就要先修U盘,u盘修好后在研究恢复数据!在网上先下的检测软件

,测的U盘主控时群联2251-07,tlc的闪存,在查了一下相关教程,下了不少版本的工具,

MPALL_F1_7F00_DL07_v503_0A,

phison_MPALL_gr3.29,.3.3,PhisonUPTool2.089,STTOOL_F1_90_v200_00_SZ准备研究!以前也帮同事们

修过几个u盘,对量产方面也了解了一下,看论坛里网友说用PhisonUPTool黑片工具量产完容易掉速,我

就暂时没用这个软件,重点研究MPALL工具!先用的5.03版,能识别出u盘的容量和闪存信息,可是一量产

就提示各种红色错误0X????的,试了好几次也不行!用3.29版本认不出u盘信息,STTOOL_能认出信息

,可量产时间太长,我等了半个多小时进度条也没走多少!我把u盘拔出来,在插上提示0字节!下班后我

拿到家里接着研究,再次看了相关文章,很多网友说报红色错误的是没刷入固件,后来就用

MPALL_F1_7F00_DL07_v503_0A,设置好各种选项,固件那也按照教程选好,也就1分钟左右就量产成功,

恢复了14.4G的容量,我拷贝了几个视频,速度还不错!这u盘量产完VID=0951,PID = 1666都改变了。
有这种型号的u盘的网友到时也可以试验一下啊!u盘修好了,等有时间在研究恢复数据啊!

网友:
照片好糊,楼主手机该换了

网友:
你这电脑 硬盘好刺激啊  都塞这么满

网友:
量产时,要低级格式化,还能恢复数据?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U盘,不过是32g的。前几次量产时不知道要刷固件,每次都错误显红,后来用高版本的2019年的mpall工具量产两次,第一次不行但电脑还认U盘,第二次试试在XP下量产,变砖了,电脑不认。不得不拆出来短接主控,后来还是用5.03A勾选刷固件才好。看来量产工具要选和U盘出厂时间相差不大的才行。
楼主有办法量产时不改变原来U盘vid,pid参数吗?

网友:
楼主,硬盘里装了啥呀?D、E、F盘暂且不说,连C盘都快爆了

楼主(2021-04-09):
各种资料啊,有自己拍的风光照,工作写真,晚会录像,也有各种大片,还有各种维修电脑的资料啊!

楼主:
量产前要用专业工具winhex把U盘的内容镜像到硬盘里,在量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