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铝片粘在瓷砖上面用什么胶

楼主(2020-11-18):
如题,哪位师傅指点一下。我在结构胶和免钉胶中间犹豫。两片铝片上面放一个长度二十公分七瓦的LED。

网友:
卡夫特导热硅胶5202

网友A:
不考虑散热的话免钉胶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散热的话免钉胶足够了

LED很热吗

网友:
免钉胶就行少抹点 多咯不容易干,led 也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散热的话免钉胶足够了

我是放在厨房水池上方的

网友:
那要看你自己LED灯板散热够不够啊

网友:
瓷砖上两个平面对接的话用结构胶就比较结实!

网友:
双面胶就可以,还容易拆下来

网友:
买两个那种粘在墙上的挂勾就好了,一时半会又不容易掉,想拿下来也容易...

网友B:
免钉胶就可以了,按说明书使用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免钉胶就可以,我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免钉胶就可以,我用过

结构胶是不是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钉胶就可以了,按说明书使用

结构胶是不是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胶是不是更好一点

杀鸡焉用牛刀

网友:
看你挂多重的东西了
双面胶  免钉胶  结构胶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胶是不是更好一点

看承重,耐温

网友:
TB搜油性胶或者焊接胶,防水面耐高温,粘得很结实,取下来都不容易。

网友:
东西很轻,用泡沫双面胶就行,可以拆,不会掉,剪几块,间隔沾上,我给哥哥水池上面按的红外感应led,40多公分长带罩子,用泡沫双面胶,两年多没有掉的意思,换过一次还很难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