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跑圈无法写入数据

楼主(2020-11-18):
如题,跑圈到20G左右无法写入数据,有没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啊?cache关掉也无法解决

楼主:
U盘跑圈时也没有过热情况。弄了风扇减温

网友:
闪存质量不行

网友A:
太常见了,有的高格出来的,坏块没有抓尽,试试扫描开卡吧?

网友:
903的兼容性一直都是这个鸟样子。。能用是运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热了?

跑20g应该不至于过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20g应该不至于过热

903。。。很难说的,建议放过小风扇旁边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常见了,有的高格出来的,坏块没有抓尽,试试扫描开卡吧?

扫描开卡也是一样= =,就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