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上次三星tf 卡后这次又买了一张闪迪的 TF卡,跑不过圈!

楼主(2020-11-18):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691
上次三星tf 卡后这次又买了一张闪迪的 TF卡。怎么回事?有人解释一下不?难道厂家采用了纠错机制?

写入速度实际上在70。
就是过不了检测

但是我用2.0的读卡器测试了1个G的文件没有问题,估计是读卡器的问题。或者是高速传输的问题

最后换了一个2.0 的读卡器去却能完美通过

网友A:
读卡器、USB口、主板问题等都有可能。说不准。楼主用的什么读卡器?

网友:
某宝上卖的TF卡,SD卡,U盘基本上都是有点问题的,所以相对于要便宜,真的用不住,最好不要保存重要数据。

网友:
重要数据基本还是京东自营买吧,我京东自营买的闪迪卡能通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卡器、USB口、主板问题等都有可能。说不准。楼主用的什么读卡器?

用的ssk 的 SCRM 330 读卡器

网友:
读卡器的问题
我用GL3224芯片的读卡器hwtest无问题
你可以试试hwtest会不会有问题
还是有的话你要考虑USB接口的问题了,你这直接95G数据不过,有点奇怪

网友B:
有必要换个读卡器试试了,不应该两张卡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换个读卡器试试了,不应该两张卡都出问题

对 我换了 一个2.0 的读卡器在试

网友:
这不是卡的问题,上次的三星也是,卡背的码一看就是真的卡,tf很难作假的,放心使用,换个读卡器测试吧

网友:
先用U3的读卡器测一下速,读,写,4K,是否到位

网友:
换高端一点的读卡器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用3.0读卡器插入USB2.0口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