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4.9元包邮的品益常新功率计,顺便问问这款发热板好用不

楼主(2020-11-18):
拆开做工还可以,误差可以接受。最近想入手一个发热板,主要用来换主板元器件什么的,看中这款400w的,就想问问普通的焊锡丝可以融化吗?是不是只能使用低温焊锡浆?

网友A:
应该可以融化吧,我用这个取led灯珠都可以

网友B:
这发热板是取、焊LED灯珠的神器,又快又好

网友C:
4.9元包邮的品益常新功率计连接发出来

网友D:
功率大小只是升温快慢和加热能力大小,至于焊接温度,要看PTC居里点温度。据我所知,很少有超过280度的。所以需要中温或者低温焊料。

网友E:
加热台先加热别放板在上面,个人因功率不同20-30秒就上来了温度。就可以放板到上面加热快速拆换LED后就把板子放到一边冷却!别一开始到结束一直在上面,有些板会发黄的!

网友F:
这个4元9包邮好像分享过好几次了

网友G:
一直想撸个功率计的 品益的老赶不上

网友H:
4.9品益常新功率计没撸到,他家主动问的话有免费的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融化吧,我用这个取led灯珠都可以

好的,那我买一个试试

网友I:
地址发下,老是赶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发热板是取、焊LED灯珠的神器,又快又好

所以才心痒痒,一直想买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4.9元包邮的品益常新功率计连接发出来

现在没有了,都搞过两次活动,上车要及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大小只是升温快慢和加热能力大小,至于焊接温度,要看PTC居里点温度。据我所知,很少有超过280度的。所 ...

融化的温度好像和铅的含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热台先加热别放板在上面,个人因功率不同20-30秒就上来了温度。就可以放板到上面加热快速拆换LED后就把板 ...

好的,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4元9包邮好像分享过好几次了

有两次了,第一次没上车,第二次忍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想撸个功率计的 品益的老赶不上

后面应该还有活动的,多逛逛优惠购

楼主:
引用 网友H:
4.9品益常新功率计没撸到,他家主动问的话有免费的定时器

定时器也不错啊,消毒柜坏了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地址发下,老是赶不上
现在都没有了,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
https://m.tb.cn/h.4V2KrfZ?sm=7b2c4b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大小只是升温快慢和加热能力大小,至于焊接温度,要看PTC居里点温度。据我所知,很少有超过280度的。所 ...

至于焊接温度,要看PTC居里点温度

精辟,说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