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nda_AC9电信 16-64 折腾固件

楼主(2020-11-18):
官方 官改 有断流华硕 完整 CPU占用过高或者内存带不动
华硕 7743精简  网络稳定 但是信号弱 查发射功率 21.5 22.5
能刷的固件 都走了一遍 最后刷美版 Tenda_AC9_v15_03_2_17_Nexxt_CN.bin

网络稳定 不断流 不掉包 信号强 查发射功率有18.2和31两档可选   信号k2好差不多 CPU占用较低 就是这个内存 空闲只有8M  试了几个设备一起测速 暂时没见爆炸   可以养老 咸鱼40块左右可以收到   性价比爆炸了

固件地址 http://zhuchunhui.ys168.com/  里面的 Tenda_AC9_v15_03_2_17_Nexxt_CN.bin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打算换个路由。

网友A:
零元购的版本支持吗,还是说要改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元购的版本支持吗,还是说要改硬件

只要是AC9  都可以刷  这个固件支持8+128  16+128 16+64 8+64

网友B:
刚好有个电信版的AC9刷死了,不知道能不能刷你这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是AC9  都可以刷  这个固件支持8+128  16+128 16+64 8+64

刷入方法可以教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入方法可以教下吗

电脑设置 192.168.0.10  路由断电 搓着菊花 插电 菊花那边不放  ping192.168.0.1 大概20秒后 通了  浏览器开192.168.0.1 有一个升级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有个电信版的AC9刷死了,不知道能不能刷你这个的

只要搓菊花还能进192.168.0.1 都可以刷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搓菊花还能进192.168.0.1 都可以刷回去

好的,谢了

网友B:
请问你的网盘的AC9要下载哪个才是电信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网盘的AC9要下载哪个才是电信版的

Tenda_AC9_v15_03_2_17_Nexxt_CN.bin  这个就可以了  不管是电信版 零售版 0元购版    硬件架构都是一样的 就是内存和存储不一样  存储有8M 16M 内存有64M 128M 的几种组合  这个固件都可以适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搓菊花还能进192.168.0.1 都可以刷回去

再问下,8+128硬件,刷了这个版本,带机量变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下,8+128硬件,刷了这个版本,带机量变不变

抛开系统  带机量受2个东西影响  CPU性能和内存    带机量多了 连接数和转发量就大  所以固件越精简 越好  这个固件应该要比其他固件更省资源 我用8+64  带10台电脑 14个手机 日常用 目前没见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下,8+128硬件,刷了这个版本,带机量变不变

这种家用级的 10来个有线设备 应该差不多了的 再打 考虑搞个企业级的路由 或者做个软路由 咸鱼上 TPlink的前兆企业级 4Wan  100就能收到 带50个有线 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抛开系统  带机量受2个东西影响  CPU性能和内存    带机量多了 连接数和转发量就大  所以固件越精简 越好  ...

我买的京东的wifi智能插座,经常掉线,不知道咋回事,真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京东的wifi智能插座,经常掉线,不知道咋回事,真折腾

官方 官改的固件 都有断流的情况  美版没有 华硕的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 官改的固件 都有断流的情况  美版没有 华硕的没有

好的,谢了

网友C(2021-07-30):
这个帖子还活着吗,我照着来刷不进去

网友:
Ac9 在用 2.4g跟渣一样 不过我只要5g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还活着吗,我照着来刷不进去

如果还是官方或者官改 直接在WEB界面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