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拼了个上海通用电焊机,到手即拆(TAYOR ZX7-200L)

楼主(2020-11-18):
从没玩过电焊机,价格不贵,心想焊些东西方便些。上海通用电焊机,最便宜的型号,zx7-200L。2.5长焊,3.2短焊。

挺小巧的,个头不大

正面图

警告

电源线

接头

电路板就看不懂了,感觉做工好可以吧,不是假货吧

这么没有编号呢

自己做了个插头

空载开机,27是电流吗?

还有张电路图没有拍
焊把线和焊把还没买,暂时试不了机器啊。哪家电焊钳有推荐的吗,焊电焊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请兄弟们指教

网友:
你这个牛逼了,看样子不会用焊机啊,这种焊机不要连续大电流就行了,另外注意防火及眼睛防护

网友:
看起来不错,无耐现在没地方放这个东西啊

网友:
这个价格怎么样?

网友A:
家里连大点的音箱都没地方放了,再好的电焊机都是浮云了

网友B:
我前两年也是双11购了zx7-200i,里面结构和你的差不多,只是多了一块板,应该是200I 的升级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两年也是双11购了zx7-200i,里面结构和你的差不多,只是多了一块板,应该是200I 的升级版吧 ...

200 i变压器是方形的大点,可以长焊3.2的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 i变压器是方形的大点,可以长焊3.2的好像

你一说我想起来了,确实是方型变压器,当时价格记得是350左右。

网友:
看上去不错,我也想买一个,多少钱?那个店铺?我家有地方存放,

网友C:
做工不错啊 我买的是瑞凌ARC-220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啊 我买的是瑞凌ARC-220S

比较了几款,用的不多,还是挑最便宜的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连大点的音箱都没地方放了,再好的电焊机都是浮云了

用过两三次,用方管做了一个小花架和小吧桌,现在吃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啊 我买的是瑞凌ARC-220S

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啊 我买的是瑞凌ARC-220S

同款  火神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啊 我买的是瑞凌ARC-220S

我是世纪瑞凌,188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行,输出有电抗器,变压器绕线也比较粗的多股线,比前几天另一位展示的那一台强多了。
能力也就能长焊2.5,焊把就淘宝几块十来块包邮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世纪瑞凌,188

各种瑞凌前带字的都是山寨货  我买的是正品瑞凌双十一优惠 单机300多

网友E:
能把图纸拍照发来分享吗?

网友:
其实一直想买,但买来用的几率真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把图纸拍照发来分享吗?

可以啊,回头给拍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