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快20年的全新笔记本电池,什么鬼,这么耐用??精品啊

楼主(2020-11-18):
好多年前在京东买的方正笔记本电脑。
我一般笔记本电脑不装电池用,都放家里当台式的。所以,电池买来就扔那了。前几天充电台灯上面的18650坏了。于是拆开来换上一颗。
bak比克电池。这电池因该不差。这么多年了还有3。7V的电。

可以做个什么吗?
有没有18650用得上的电筒或小电钻。之类的

出鬼了啊。我都没充电,3。7V 放到小孩的玩具车上。把车子翻过来。然后开车。
开了快2天了。还能转。翻过来还能跑!这比克电池可以啊
其实我做手机的。早年就非常了解比克电池,很耐用。只是没想到这电池,十几年了,还这样牛。

网友:
喂桶子或者充电宝吧 时间长了

网友:
电压是有,容量下降了

网友:
基本就当废品吧,

网友:
20年落灰?用于手电,充电宝;驱动电钻要动力型锂电池,这个是容量型的。

网友:
一般内阻都大了,小电流放电应该还行,用在小手电led台灯上一点都没问题,我以前笔记本只能用5分钟的电池就是这样,容量降的不多,就是内阻大了

网友:
时间太久了,估计下降了

网友:
测内阻,35以内就能用在虾牌之类的永康钻上,动力足够的,或者拿来做充电宝和LED供电,这个保存电压容量应该不会怎么降的

网友:
电池也是易耗品了,放了2年都不能继续用了,何况是20年了

网友:
20年前不是镍氢电池?

网友:
京东于2004年正式涉足电商领域

网友:
我也拆过自己的笔记本电池,原来是2600的,十年后测试还有2000,品牌是三洋。的确厉害。

网友:
你确定京东有20年了?确定20年前有18650电池?

网友:
如果没坏还能废物利用啊

网友:
多年前三洋原装电池50元一节,货真价实啊

网友:
20年前东哥还在中关村混日子吧

网友A:
以前,一个妹子笔记本坏了,我过去修,用了两年了,刚买的时候就听信谗言,说要把电池卸掉,保护电池,直接插电用,然后硬盘经历多次突然断电,已经很多红块,而且她那本本卸掉电池后,都摆不稳,直到坏了,她都没正常用过那台本本……

楼主:
3。7V不到,放玩具车车。跑了两天电还没完。还能跑。
如果充满的话。估计能愉快的跑好多天。

网友:
20年有京东吗?别吹了好不好,骗骗新手还可以,20年前连网络都不发达,上网都要拨号,还只能是56K的网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一个妹子笔记本坏了,我过去修,用了两年了,刚买的时候就听信谗言,说要把电池卸掉,保护电池,直接 ...

当年这个谣言太厉害了,18650没那么难伺候。